只做小尺寸薄板剪切、冲孔、折弯,哪种设备比较经济?---[请教]

楼主(2007-06-21):
请问,只做小尺寸(小于40cm*12cm)的薄板(1.5mm以下)剪切、冲孔、折弯用什么样的设备比较经济啊?

网友:

要看复杂程度。精度要求。如果孔比较少的话。精度要求不高。普通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产品量多不多?多的话只要冲床就行了,主要多开模具.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

网友(2008-12-05):
做模具直接落料成型,或转塔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