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溢流阀的原理---[请教]

楼主(2007-06-21):
我最近遇到一种溢流阀结构与普通先导式溢流阀差不多,但是有几点我不太明白,想请各位指导一下.

第一.一般的溢流阀主阀阀芯是一个具有锥型端部,上面开有阻尼小孔的圆柱筒.而这种阀的主阀芯在原来主阀芯阻尼孔的位置上是一个直径3.5的孔,这个孔上再装了一个带台阶的小阀芯,阻尼孔就在上面,主阀弹簧装在台阶上.

* D- _ M/ R l1 V) l. [

第二,先导阀是一个小规格的直动式溢流阀,我印象中先导阀因为只通过泄油,其阀口直径比较小,而这种阀它的阀口开口达到3公厘.

, W- f c3 p7 n0 I. u

我就是想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小阀芯起什么作用?泄油大对性能有没有影响?

. r1 } u6 m4 ~& ^7 r

对了小阀芯与先导阀的顶针好象是同心的.

谢了

网友:

型号.图片.照片资料都没发,说的又不清楚,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是不是他是个两种作用的阀。安全吸油阀

网友:

请发型号,图片.看后再一起探讨

网友(2012-09-17):
不是很清楚

网友:
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