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杆件热处理变形如何处理?---[图,请教]

楼主(2007-06-22):
我公司在加工一批杆件,要求:

 s# ]

整体渗碳淬火,成品渗碳层厚度;单边0.3左右,硬度:HRC56~61,在零件的左端距端面的位置有一个贯通小孔,公差是0.03。

现在的工艺时,渗碳前加工到位,热处理完成后仅把外圆磨好就成了。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这个贯通的小孔(直径6)两端止规可以进去3毫米左右,中间通规进不去,可是在渗碳前是合格的.

有那位大侠知道该如何加工?

谢谢!

网友:

钻工艺孔,热处理后,线切割孔

楼主:

这是批量加工,最好不用线切割,因为线切割后的孔不圆

网友:

渗碳淬火后杆只是表面硬度高。
可:杆加工--渗碳淬火--磨外圆--小孔除渗碳处磨除--钻小孔。

楼主:

还请楼上的讲个明白!

网友:

回3楼
1不存在线切割后的孔不圆

渗碳淬火内孔缩小是很难预防处理的
2试下用内冷钻修复套钻

热处理后再加工处理
3有孔处外圆放余量,渗碳后车去渗碳层再钻孔,后淬火
4有孔处渡层保护防止被渗碳

楼主:

内冷钻修复套钻?没有见过,如何使用?

网友:

用内冷钻头在变形孔内再钻通下

楼主:

淬火后的硬度时HRC56~61,钻头能承受住吗?中等批量加工(每批300件)时,刀具的耐用度怎样?

网友(2007-08-10):

在小孔那里防渗处理,用防渗涂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