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损耗油品的替代---[求助]

楼主(2007-06-22):
各位朋友谁有关于机械油用抗磨液压油替代的相关标准或规定(行业的也可以),急用!谢了!

楼主:

上传点东西,增加点吸引力!!!

楼主:

我们这里没有搞油品的吗!!

网友(2008-02-26):
你好,我是做油的

你好,我是做油的,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区?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曾经遇到过。全损耗系统用油指的是一些基础油或者加入少量抗氧防锈添加剂调和而成的成品油。这种油品从功能上来说的话比较差一些,加压抗磨性很弱,所以这里用抗磨液压油对全损耗系统油进行替代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方面是要选用相同粘度级别的产品,另一方面在换油前最后进行彻底的清洗已完成替换。

楼主:
抗磨液压油的相容性

抗磨液压油里面的添加剂都和那些气体不相容,例如:煤气、氨气等,如果和这种气体不相容的话,就不能使用抗磨液压油了,我需要的就是这方面的相关技术资料。(本人那里都漂,那里需要就去那里,打工仔一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