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铸件加工后表面出现黑斑、白斑---[求助]

楼主(2007-06-22):
铝铸件是经过抛丸处理再进行加工和攻丝,清洗,清洗后再用防锈剂清洗(PH值在8左右),清洗完后烘干出现黑斑和白斑(白色粉未)。铝合金的牌号是YL102.请问下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用什么方法能解决。谢谢~~!

网友:

可能是铝液里有杂质吧

网友:

我们的一个铸造铜件也有类似的问题,我看为了表面漂亮稳定,铝件可以进行振光处理,我的铜件用振光处理,处理的一塌糊涂。夏天到了,这种问题更严重。

网友:

白色粉末一般是微腐蚀后的一种情况,可以更换一下相关药剂试一下.

网友(2008-06-23):
我也有类似问题

前些天负责的一款产品也出现了同类问题:
材质为AlSi12Cu1(Fe),47100
工艺流程为:压铸+抛丸+机加+清洗
出现问题:清洗后的产品表面出现黄麻点,其中麻点甚至在机加之前的毛坯表面就发现有了.
不良品率:10~15%
我们已经很注意产品周转包装了,但不良率还是这么高,头疼啊!
哪位大师能指点迷津,不甚感激!
我的Email:hxxo@163.com

网友:
铸铝本身含的杂质较多,所以感觉用清洗的方式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楼主说的斑点可能是清洗液没有甩干而造成的表面点状氧化的现象,可以考虑清洗后加道甩干或烘干的工序啊!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
我们是用的中性的铝合金专用清洗剂,PH值大概在7~9之间,超声清洗之后再用清水漂洗,然后再用气枪吹干,楼上的说洗完再烘干可以试试看.谢谢提醒!

网友:
试了结果告诉我啊

网友(2008-08-14):
回复 网友A:

我们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有更好的办法吗?谢谢!!!这个东西搞得头都打了

网友(2011-07-22):
注意切削液的影响,国产的有很多杂志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