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耐热钢板的选用(请教)

楼主(2007-06-22):
要求在600度高温下,不氧化,不变形的钢板型号?钢板尺寸为1800*1300,请问需要多厚?

谢谢!

网友:

楼主好!
请看附件,厚度根据您的设计需要而定。

网友:

说得不特清楚,钢板耐高温主要和镍、铬含量有关系,

选择材料和应用的场合还有关系,用在哪是关键的问题,不知应用的场合,怎么知道厚度。

在六百度以下,提高几个材料。参考一下

12Cr2MoWVTiB,600℃以下有良好的持久强度,力学性能对热处理工艺敏感,一般用于600℃以下的过热器和再热器

1Cr19Ni9        ,奥氏体钢,有良好的高温强度,但价格较贵,易产生晶间腐蚀,≤770℃的过热器和再热器

楼主:

谢谢两位帮忙!

该钢板表面磨平后,用于-0.15MPa真空容器中反复加热至600度。

要求钢板不起皮,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