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锥齿轮齿厚的测量方法之我见

楼主(2007-06-22):
用角度尺来量!fficeffice" />

http://bbs.cmiw.cn/forums/6178/ShowPost.aspx

上面的帖子里,说到圆柱齿轮是轴交角是0度时的锥齿轮,所以圆柱齿轮的公法线长度,在锥齿轮里就可以用角度来表示。我已推导出相应的公式,并实际测量过。这大概是一年多前的事了,今天才看到没有发表,贴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2008-06-03):
学习想象适用

网友:
有时间我会画出来看看。

网友:
直齿锥齿轮用公法线长度来测量齿厚是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2008-11-28):
回复 楼主:

版主是个有心人,我不知道各位是用什麽方法测量锥齿轮的齿形?我是加工M1 以下小模数齿轮的,一般是用万工显测量齿形的同时也就测了齿厚了。我觉得在加工过程中齿形和齿厚都是不稳定因素,且又相互关联,都应该时时监测,不知是也不是。

楼主:
我只是从纯数学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的加工方式也有很多种,我相信都是尽量接近数学模型。
楼上的如果加工小模数的,就很难用角度尺来量了,因为齿数一多,角度尺就很难放进去了,要做相应的工具了。

网友(2013-09-02):
那内锥齿怎么测量呢?

网友(2016-04-23):
学习了   刚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