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讨论

楼主(2007-06-22):
将发动机的一个汽缸专用于完成吸气与压缩,与之相邻的汽缸专用于膨胀做功。热效率提高了,进排气道简单了,压缩缸的强度要求低了重量也就轻了,还可以实现催化与蓄热点燃,燃料的燃烧完全,排放好。比起本人发表的旋转发动机简单多了,需要解决的环节也少,市场化的可能性高!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楼主的循环好像有点问题,能用方程表示是什么循环吗?

楼主: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不能用方程表示,也是传统进气、压缩,燃烧做功排气。传统的是在一个缸完成循环,而上述是在两个缸完成循环。更多的暂不能透露,学内燃机的仔细想想!!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有意思,楼主,不能用方程表示的循环就是行不通的,今天,已经不是100年前了,你的循环方式类似预燃室方式,为什么预燃室会被直喷取代,你明白这个问题,就明白一切,即使是吕卡图实验室也没法否认这个东西。
现在的热机一定是可以用数学描述的,任何不能描述的,一定是行不通的,

我认识实验小飞机的人,搞8年,有必要吗,完全没有,18*2的钢管焊上再蒙皮,装上发动机一定能飞,大约一周就能干完,假如不能飞,我退你十倍的钱。

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两个缸一倒,就破坏了绝热循环过程,
楼主,你不是内燃毕业的,我可以肯定这一点。

楼主: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从热力循环的过程可知在压缩过程最好是等温的,而膨胀做功最好是绝热的是吗?问题是现在的发动机是个多变过程,吸气冲程与压缩冲程前段要吸收缸体的热量,做功膨胀过程要对缸体放热。分别在两缸进行后,吸气冲程的充气量因温度降低而增加、压缩过程消耗压缩功也减少;另一做功缸的缸壁,不在有新鲜冷空气的冷却,一直保持高温,更接近绝热过程,做功更多;上述的两缸是每缸每转完成一次进气压缩循环或膨胀排气循环。本人只是结构懂的多些,结构上改了许多,要完成数学方程的描述,是个复杂过程,本人掌握的知识做不到。3楼提到的不能用方程表示是本人没能力,您是流体与燃烧学方面的专家,若您觉得前面说的有道理,不凡给其用数学方程描述以下。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楼主你好,鄙人佩服楼主的创新精神,的确,现在还有兴趣讨论热力循环和压缩循环的人很少了。

说方程描写,楼主的内容分几个部分,
一部分是活塞空气压缩机的热力循环过程方程式,按常规的4点循环,分别解就行,书中有详述,我不卖弄什么东西。

第二部分是气体的流动和热传递,根据结构的不同,你要考虑流道的问题,这实际是个一元近似法的问题,用到连续方程、动量方程、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还要考虑迟滞状态、可压缩性和声速问题。我不知你的流道结构,的确解不了你的方程。应该说这部分是你最复杂的地方,当条件确定以后,完全可以解的。

第三部分  就是你的热力循环部分,看不出和普通的热机有什么区别,为提高‘吸气冲程的充气量因温度降低而增加’如果是这条理由,用涡轮增压+中间冷却就可以解决,这是世界上的成熟东西。
说‘压缩过程消耗压缩功也减少’,是因为你把这部分的损失转到了空压机上去了,总的损失还在。

假如说‘另一做功缸的缸壁,不在有新鲜冷空气的冷却,一直保持高温,更接近绝热过程,做功更多’我就不明白了,楼主为了降低进气温度和压力才设的单独空压机,你现在的低温进气不换热吗?

还有,减少缸壁的损失是采用高温柔性陶瓷的方式

还有,楼主的热机部分的压缩比是多少,按你结构的分析,恐怕起码有15以上,否则为什么要用活塞空压机,假如有15或更高,楼主烧什么燃料,知道燃料的火焰模型吗,在12000格的火焰模型下分析过吗?最高工作压力是多少?

鄙人仔细地读了楼主的帖,确实有些地方没读懂,有些问题楼主可以赐教,

但还是要感谢楼主,现在很少见到讨论理论问题的人了,向楼主的精神致敬。

楼主: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进气道是低温的,压缩缸的顶部主要是进气道,还有一个排到预燃室的阀门,压缩后的气体除余隙容积(运动间隙)外全进入预燃室。预燃室再通到另一汽缸做功。这样够清楚了,可以分析热力过程了吧?压缩比要看燃料来确定了,两缸之间理想的气道要用数学与实验的方法来确定了。催化燃烧可以参阅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特种发动机》,火焰温度我就不清楚了,催化燃烧采用的是桶形燃烧即混合燃气通过催化剂表面时从边界向中心燃烧,燃烧只能描述这些了,要不向您学习才可描述的更多。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异想天开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楼主,我又明白了一点你的思维,

有几个问题你可以考虑,
1你的 压气机的效率很低,比一般的压气机的效率还要低。因为考虑容积效率的一些问题。

2 预燃室的方式本身效率就低,是早年的方式,吕卡图右各种燃烧模型,可以借鉴。

3  没有流道结构,如何进行分析,楼主笑谈,也许那是神仙干的事。

4你的燃烧模型不对,请再看看,

5 估计你的机器的总体效率不超过30%。

因为没有什么具有的东西,也只能是空对空的这样说。

楼主: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有想法拿出来讨论,不要乱枪毕别人的论点。新观点能够接受的人就不多!!!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支持楼主!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楼主是不希望讨论技术,只是说一个‘好’字吗,很简单。

楼主: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我是说8楼的

楼主: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循环过程再说明一下:从压缩缸缸盖的进气阀进入压缩缸、压缩后进入储存室、储存室排到做功室过程与催化剂接触点燃、推动做功缸的活塞做功、做功结束后从做功缸缸盖上的排气阀排出。每个缸盖上主要为进气道或排气道,效率在进排气道上有提高,气道的流通面积将成倍的增加。燃烧完全与绝热指数提高增加膨胀功,汽油机可省去排气管上的CO、NO 催化剂。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看来,只有楼主做出东西来,我们实测以后才能说清了。楼主什么时候有了样机,试验以后,把数据说一下,特别是总体热效率,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以前,讨论过一个螺旋桨的问题,什么桨型、多长,配什么样的机器,有定式的东西,人家不信,找一个长桨,装上就过载,还纳闷为什么,完全就没有为什么。

网友(2007-09-06):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敬佩楼主的勇气与创新精神,但是,你的这个设想怎么看怎么像上世纪50-60年代船舶上常用到的机械增压式二冲程柴油机,区别在于:你的设计是单独用一个气缸作压气机用;而我说的那种柴油机,是用活塞下部空间(有十字头的长行程柴油机)做压气机,活塞向下做功的时候,对下部空间则为压缩行程。
鼓励,欢迎讨论!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转动汽缸进行吸排气的四冲程发动机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我在飞大侠:你的图片与楼主所云的新发动机有相似点。
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下:
1.图中气缸是依靠曲轴上的绿色和红色齿轮驱动的吗?
2.转动气缸是不是主要为了增大进排气通道,提高进气效率?
3.这种发动机目前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哪国有制造?

网友: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如履薄冰 你好

1。 气缸是依靠曲轴上的绿色和红色齿轮驱动
2。此发动机结构有些像二冲程的发动机,但实为四冲程发动机。因其气缸可以转动,活塞顶部有一缺口,在活塞上下运动时气缸同步旋转,活塞的缺口按步对准进排气口,完成进气,压缩,做工和排气。即旋转的气缸代替了四冲程发动机的气门部分。
3。此发动机原用于遥控航模飞机的发动机,现用于普通摩托车,是英国制造。

楼主:
Re: 压缩做功独立室四冲程发动机

关键部位的原理图

网友:
勇于创新的精神。很好。

网友(2007-10-06):
嘿嘿....两个人做一个人的活, 发动机体积, 就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
我认为,传统的4冲程发动机是以高油耗的代价,来换取高的功率/体积比的。这一直以来人们都习以为常,形成定势思维,觉得并无不妥。现在要提高燃油的热效率,就必须要将“体积”返还给发动机。如果在不甚讲究功率/体积比的场合,发动机体积大些是没关系,例如在固定放置的发电动力源和船用动力方面。

楼主:
应该说原来是各做自己独立的一套,现在是两个人分工做两套,专业分的更细了,有优点也有缺点,请仔细对比哦!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阿

网友(2007-11-15):
楼主我完全赞同你的思路,现有的发送机在压缩过程中实际明显偏离等温压缩的理想过程,膨胀做功时也不是绝热膨胀.我理解你的发动机是在独立燃烧室里面进行燃烧的吧?做功的活塞只相当于一个绝热的气马达对不??我觉得气体做功的时候用等压膨胀代替等容膨胀会比较好.
另外美国已经有人开始这方面研究了,楼上有些人还在冒充专家.

网友(2008-02-22):
我认为一个是新设计的产品工作效率,新设计带来的新损耗,实际应用领域。
火力发电厂会用活塞吗?水力会用吗?
如果只是节能而不能高效那只要会到原始社会就解决一切的问题了?
结构简单,高效的机器设备一直都是人们最应投入最多精力的地方。

简单的科学成为了原理

楼主:
已经公布了,有兴趣可以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