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上水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就烫---[请教]

楼主(2007-06-23):
我公司锅炉上水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就烫水,检测发现电流过高.水泵与电机装配没有问题,电机本身也没有毛病,为什么电机还会烫手(电流过高)呢?希望大家给指点下迷津!谢谢啦!

楼主:

没有人能帮看看?!

网友(2007-11-11):
是不是泵的进口堵了,造成负载过大,电机发热

网友:
正常的了,电机温升不超过85度的,环境温度是多少?运行时间是多长?配电线路是不是太长了,造成电机端电压不足,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2011-10-30):
不是泵出口堵塞,如果堵塞,电流小,因为不做功。有可能是泵或电机轴承有问题,或者是泵的扬程和装置扬程不匹配,也就是泵的扬程高多了,流量大了,负荷重。也有可能是电压低。可以关掉一点出口阀门看看是否电流降下来。

网友(2013-04-14):
整体讲,你要先调节水泵出口处阀门,要是流量减小后,电流能否降下来。综合参考电机是否和水泵相匹配。一般电机的配套功率比水泵铭牌商标的额定功率大1.1-1.3倍。具体由国家标准可查。要是电流降不下来,就要查看水泵是不是那里卡死了。

网友:
可能是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