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复杂零件的测绘,常用的工具有哪些?---[请教]

楼主(2007-06-23):
请教,由于工作的需要,要对一些现有的机械零件进行测绘,但公司没有这些工具,还得去买,不知道都要用到哪些工具,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要看你要测绘零件形状,大小,精密度来决定。

网友(2008-07-04):
有台三座标,一般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