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的被淘汰拉,都用华中的拉

楼主(2007-06-23):
现在我们同学 去实习都说广数的被淘汰拉,都用华中的拉 ,

现在主流床子到底是什么?有地域性吗?

指教!

网友:

现在的主流数控系统中低端市场是以华中、广数等最多,中高端市场以发那科(FANUC)和西门子(SIEMENS)为主。华中、广数各有千秋,可能在这一个企业偏向广数系统,令一个企业偏向华中系统。

网友:

跟你使用手机一样,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我看还是发那科(FANUC)和西门子(SIEMENS)为主。别的都是仿的。

网友:

中端和高端机床基本上没有国产的数控系统。。。。

楼主:

谢谢各位的的建议!

网友(2008-01-02):

真的么   我学的就是广数 合法那颗

网友:
广数的功能上没有华中同价位的强,切华中的机床在维护上更加方便
我用的感觉是稳定性上华中比较广强
最主要也许是华中的彩色面板,应该更加符合使用者的眼球.
且华中有宏功能,而且比较方便,广数这个方面差点,你说
同样的价格,你选择谁啊

网友:
没关系的,学好了就行。
如果能我们淘汰了发那科的,那才算高呢。

网友:
经济条件允许  还是FANUC   西门子好些    华中系统不稳定  对环境要求也高  尤其是灰尘  温度 和电压

网友:
同意10楼的意见,好用还是FANUC和西门子。特别是一些大型设备需要输出扭距大的情况下都是用这两种系统,一些小型设备用广数和华中也不错,比较实惠吗。对环境的要求这几种型号都差不多,FANUC和西门子的故障率也是很高的。我们用的是FANUC。前几天刚换了个电源模块1万多块,还要自己到北京去修。维修费用很高的。如果要求精度不很高的话建议还用国产货比较好,也不要太迷信外国货了。再说现在的机床精度系统精度一般的系统都能达到要求,主要还是在滚珠丝杠和线轨上。这两个部件不管是什么系统只要是国产货用的都是一路货色

网友:
楼上的说得更实际,
过了年我就要买数控设备了。

网友:
我们厂是用大森系统......好象很少人用大森系统的?

网友(2009-05-19):
进口的系统稳定好用应用广 国产应用方便不稳定 好想又有了新系统了 是香港

网友:
我们用的就是广数和西门子,感觉上就是东拼西凑的成果,虽然西门子系统是不错,但国产的床身确实让人点失望。

网友:
南方广数,北方华中.各有各的市场

网友:
中科院沈阳计算所的蓝天数控市场如何

网友(2009-08-08):
华中的很垃圾,售后很差。

网友:
我们学校铣床全都是华中的,车床两种都有。华中好像校正程序时不掉刀具补偿!但广数永不怎么习惯!

网友:
经济条件允许  还是FANUC   西门子好些    华中系统不稳定  对环境要求也高  尤其是灰尘  温度 和电压
引用 网友A:
嗯。有时会无故报警!

网友:
看了各位回答简直心寒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积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