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铁氩孤焊,焊接反面有黑点---请教

楼主(2007-06-23):
请教大家在焊接不锈铁1.0mm的板材时候,能否在焊接反面做到没有黑点呢,如果有的话用什么化学的材料去掉它呢?

网友:
Re: 求教氩孤焊技术问题

反面是因为氧化所致,最好的办法是反面能够充氩保护,设计一个工装保护就行了。

楼主:
Re: 求教氩孤焊技术问题

漂流瓶你好:

 反面点样设计充氩保护工装吖!

网友:
Re: 求教氩孤焊技术问题

需根据实际情况可制作一个氩气托罩,随焊接的移动而移动;还有就是现在市面有卖的一种耐高温的胶带,可粘贴在焊缝反面,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2007-11-10):
呵呵,楼主可以多学,多看,多问,多动手的。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的。
版主说的胶带倒是没有用过,回头得好好看看。

网友:
我接触过一种好象叫“steel remover”的化学品,浆糊状的东西,可去除之。

网友:
先酸洗一下,再去抛光。

网友:
酸洗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要掌握好尺度,不然会很难看

网友(2010-06-27):
那些都是麻烦的办法,而在做个工装太麻烦。本人经验。在焊接的时候可以用手工点焊。气体调大点。然后再点完一个点后不要马上拿开枪嘴。保持气体吹上1秒钟在拿开。之后这个焊点就是银白色的,如果不习惯。可在烧焊完毕后。可用羊毛轮抛光。也可用不锈钢专用清洗膏涂抹在上面。大约5分钟。用水清洗。也可以 。欢迎位同仁。切磋焊接工艺以及技术。本人5年焊接经验。对铝焊有经验、本人QQ307558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