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元选基准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23):
我不知道各位大侠们在使用三次元时选基准面时,对基准面有平面度的要求吗?(即使是图纸上的基准面),具体要求平面度小于什么值时可以做基准面?

F- x+ `; k- l K/ L. b

还有基准面的平面度对测量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形位公差对尺寸的影响比较大,平面作基准后,它的平面度值为0

网友:

楼主:
   基准面确定按照图纸要求就可以了,如果基准面的平面度不好,那么会影响整体的位置尺寸!
善意的提醒:在编CMM自动测量程式时,若基准面平面度不好,需先确定原点后在确定基准面,要不会经常撞机,呵呵!

网友:

还得看测量的零件精度,平面度及零件的实际基准坐标系与理论坐标系的误差都会影响测量结果吧?

如何才能让测量结果更接近零件的实际情况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请继续发表高见!!

网友:

主要是位置公差会有较大误差

不好的基准面=失败的程序=重复性极差的数据

应该尽量避免用不好的平面来做基准面,这个是三坐标应用的基本原则之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不好的平面是很难的判定的,贵公司有什么具体的规定没有,比如基准面的平面度为0.02mm.等等!!

网友(2007-11-06):
我们默认0.005-0.01

网友A:
如果位置测量的公差为0.2mm,基准面为平面度0.02mm,则可以以该面作为基准平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需要检测人员依据经验自行判断。如果认为不能作为基准平面,最好和设计和工艺商量,并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确定新的基准。

网友(2008-03-24):
我有一钣金件300*300MM,平面度要求0-2MM,上有一系列空,精度为H7,孔距±0.05MM,基准面如何选,投影平面呢

网友(2010-05-29):
我们公司使用的零件要求平面度很高,一般0.04左右,我想这是一个参考值吧。

网友:
考虑到组装 ,  请把平面度加入到位置度的测量中去!!!

网友(2011-06-28):
基准平面形状公差应该要小于与其相关的位置公差,否则测出的位置公差误差很大。

网友(2011-08-09):
如果平面度公差在0-2mm,那么你的建系误差小于±0.05mm就ok了。

网友:
基准面的选择对于测量极为重要,决定测量数据的可用性,但我没有听说过有关基准面的公差标准(孤陋寡闻,,,呵呵),我通常是利用基准面重复建立坐标系,如果每次坐标系误差都小于±0.05mm,我认为就ok了

网友:
我认为虽然基准平面的精度对测量精度影响很大,但是在检测中还是需要根据加工基准或装配基准来作为测量基准,不然测量出的结果重复性就是再好,也不能反映工件的实际状态的。

网友(2015-11-10):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最近才养成建坐标系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位置测量的公差为0.2mm,基准面为平面度0.02mm,则可以以该面作为基准平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 ...

测量的基准不应该按照图纸上标注的选取吗?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