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运行的监控软件,求

楼主(2007-06-23):
大虾们:   有没有水刀运行的监控软件?就是记录水刀使用时间,(主要是开关高压的时间)

网友:

有的,一般水切割软件会有记录开高压的时间

网友A:

一般水刀软件里都带有这个功能,但这个只能是个参考时间,因为实际在软件演示时,这个时间也时会走的,建议在电路上加计时器比较确切。

网友(2011-08-22):
这个有很多种实现的办法啊:
1、软件实现计时,开了高压就计算时间;
2、在高压电路里实现,如果采用了PLC的话,在里面通过程序很容易实现,没有采用PLC的话,加个累时器也是可以实现的。
如需要技术支持,欢迎和我们联系。
CMT水刀
希美腾切割装备(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水刀软件里都带有这个功能,但这个只能是个参考时间,因为实际在软件演示时,这个时间也时会走的,建议 ...

如果加的话?哪个位置比较合适呢?换向?油泵?

网友:
楼上的是水刀厂家的吧?这个问题可以问我啊?加我QQ:256 998 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