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旧车床,我想把它改成拉床---[请教]

楼主(2007-06-23):
我有一台旧车床,我想把它改成拉床,只有床身,只拉4--7的普通键,怎么改啊?

谢谢!

网友:

HOHO,还没有听用车床改的,你知道拉床和车床的结构吗? 2个工作原理吗?呵呵,我也想见识一下车改洗还是很简单的.也可以改钻,就是拉没有听过.2个差异还是很大的啊

楼主:

我可见过,SOS586很一般啊??

网友:

不用改吧,车床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回3楼
你既然看到过,怎么没看出它的工作原理?
常见用车床拉铜套油槽,没见过在一般钢材上拉键槽。

网友:

用车床改拉床,太浪费不划算。

网友A:

方法:主轴挂在空挡,卡盘用木材挤住固定,把螺距扳手挂在增大螺距上,然后开车,这时候,光杠会转,而主轴由于在空挡不能旋转,选择合适吃刀量,再选择进刀方向,光杠就可以带动大拖板进给了。

网友:

你要的是不是专用的拉床

网友:

可以用机械的方式拉削.比如在床身上安装一套丝杠丝母,把螺旋运动转变成直线运动即可.

网友(2007-09-28):
拉出的内空同轴度差,请问怎么解决?

拉出的内空同轴度差,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08-04-23):
调整车床尾座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主轴挂在空挡,卡盘用木材挤住固定,把螺距扳手挂在增大螺距上,然后开车,这时候,光杠会转,而主轴由于在不能旋转,选择合适吃刀量,再选择进刀方向,光杠就可以带动大进给了。

在空挡上也是不动,
我以前也加工过;只不过是用手转动大拖板进给的.

网友(2011-11-27):
  仁升机械成立于1998年,长期回收与销售:车床,铣床,磨床,钻床,镗床,齿轮加工设备,螺纹加工机床,锻压设备,二手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电脑锣CNC,龙门式加工中心,注塑机,压铸机,旧模具设备,模具房加工设备。
      公司常年全国范围内整厂设备回收,法院查封设备收购,致力于各类旧五金机械回收,二手加工中心回收,注塑机回收,收购数控车床。
       仁升二手机械回收二手加工中心,二手数控车床,二手注塑机,公司资金雄厚,以专业的态度,服务于客户。
     联系人:孙先生 13918007718

网友:
车床改拉床不怎么好。。。。。。。。。。

网友:
完全可以改,只用床身,其他都去掉,然后找一根粗点的丝杠,安装在导轨的中间位置就行了,最好床身刮研下,托板下面的提快不要有间隙,拉十毫米以下的键槽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