铍铜在性能方面与黄铜紫铜相比有什么特殊?---[请教]

楼主(2007-06-23):
最近厂里准备做音膜成型的模具,要用铍铜,410块钱一公斤,价格是黄铜的近十倍了,所以忍不住就想问:铍铜在性能方面与黄铜紫铜相比有什么特殊?除了硬度高外还有什么别的特性吗?希望熟悉这种材料的大侠指点小弟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热传导及电性比黄铜要好,硬度比紫铜高,不易变形,在其上攻丝强度比以上两种铜都要耐用,最主要的还是热电性能优良,其它综合性能也相较高于两种铜。大多用用电极,散热器等在其上镀金后效果更佳,现在一些仪器上用的电极如安捷伦等都采用这种铜作为电极的基材。

网友:

2楼说得对
铍铜还能热处理(调质)提高硬度,
某单位铍铜也用在注塑模上(热传导性好),表面气相沉积处理(提高硬度,耐磨)

网友:

铍青铜可以制作导电的弹性元件,导电性好,有弹性,不生锈,特别适合制作各种电气的接插件。

楼主:

谢楼上几位网友,受教了,多谢

网友:

受教不淺啊!

网友:

铍铜模片或网的音色很好的,我家的家庭影院就是。顶

网友:

一般含5%的铍,它是兼容了模具钢的硬度(洛氏20~40),铜的热传导性;另外易切削性要好于普通铜.主要用于行腔复杂,要求冷却快速处.

网友(2007-12-02):
回复 网友A:

铍铜是一种析出硬化型合金,是机械性能、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及抗蚀性能良好结合的唯一有色合金,经固溶和时效热处理后,具有与特殊钢相当的高强度极限,弹性极限,屈服极限和疲劳极限。同时还具有很高的导电率、导热率、高硬度和耐磨性,高的曲变抗力及耐蚀性能,还具有良好的铸造性能,非磁性和冲击时无火花等性能。因此,广泛应用于模具制造、电子电路、通讯仪器、航空航业、石油化工、冶金矿山、汽车家电、机械制造等领域。
  国内生产的铍铜带材均以添加少量 Ni为主,而以 Co为主的铍铜带材却依赖进口 .为开发新型铍铜带材,以 ASTMB194- 96标准为基础,根据 Cu-Be合金相图,同时添加微量 Co作为合金元素,通过熔炼、半连续浇铸、轧制、热处理、酸洗和时效等工艺试验,确定了该工艺过程的控制参数及其对铍铜带材性能的影响 .实验表明:铍铜合金中加入微量的 Co能够起到很好的合金化作用.

网友:
我以前都用紫铜,以后可以用披铜试试

网友:
Re:铍铜在性能方面与黄铜紫铜相比有什么特殊

物理性能的比较:(平均值)
C26800-CuZn黄铜       :硬度HRB75,导热率95W/m℃
C11000-Cu紫铜(锻打) :硬度HRB72,导热率370W/m℃
C17200-CuBe铍铜       :硬度HRC40,导热率105W/m℃
   通常洛氏硬度测量至HRB100以上需要使用HRC值(更换检测头),HRB100约与HRC20相当。
SAE1045钢(45#)淬火前:未调质硬度为HRB95.5,淬火后:可达到HRC40,导热率45W/m℃
   由此可见铍铜(UT40)具有高硬度的同时具有高热传导率,硬度与淬火后的45#钢材相当,而传导率的近3倍,利用铍铜作为镶嵌件,用在难以运水冷却的塑料模具部位,一方面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变形),另一方面提高效率,在瓶盖
模上的应用是一典范,其他情况:在批量不大的情况下使用导热率更高的MP15,硬度低些(HR20),价钱较低,可降低成本,如在CRT电视机模具上的应用。
     下面是美亿的铍铜部分资料,如有需要请登录我司网站,有更详细资料。
美億有限公司代理之NGK爲全球鈹銅産品業的領導者之一。NGK産品家族中的鈹銅模具材料UT40、PS20和MP15以其優越性能廣泛,可用於注塑模具,吹塑模具,不受磁模具,澆鑄模,焊接電極,沖頭,熱流道,玻璃模具,含油軸承等産品中。
※NGK鈹銅模具材料的型號與特點
●通用特性
  一般來說,金屬材料的硬度越高則導電和導熱率越低,鈹銅在保持較好的導電和散熱性能的同時具有高的硬度。
●高導熱率:比鋼材高數倍,提高模具的冷卻效率,縮短産品成型週期,提高成型品的品質,延長模具壽命;
●高耐溫性:高溫下能保持高硬度,比鋼材更能承受頻繁的冷熱衝擊;
●高抗腐蝕性:鈹銅可用作海底通訊電纜連接器外殼,在模具上比鋼材更有效抵禦來自成型品材料的侵蝕,不易産生腐蝕脆裂。高溫下,鈹銅的抗氧化性也很優越。
●高強度:已鍛打硬化,無需再做熱處理;
●高耐磨性:提高模具壽命;
●高密度:能加工高光潔度表面;
●決不受磁; ★比鋼材,模具的設計與製作更簡化。

●UT40 -- 高硬度鈹銅 (HRC40,105W/m℃)
特性与用途
•高硬度,良好的導熱性與導電性能;
•卓越的耐磨性,良好的加工性;
•高壓力條件下的性能穩定;
•可作模具材料及模具鑲塊材料;
•決不受磁;•不受磁模具;•
•電火花、線切割加工容易。
•注塑模具及高壓吹塑模具;•模具鑲塊,快速冷卻;
•鋁合金模具鑲塊,增加強度耐磨性及注塑週期;
•熱流道噴嘴,電極及沖頭材料;
高導熱軸承(重負荷軸承)。

●PS20 -- 高導熱鈹銅 (HRC20,245W/m℃)
特性与用途
•極佳的導熱性與導電性;
•較鋁合金有更好的強度;
•可作模具材料及模具鑲塊材料;
•極好的機加工性能;•電火花加工較困難。
•低壓力吹塑模組;•注塑模具或模具鑲塊,快速冷卻;
•鋅、鋁、黃銅或青銅合金重力及低壓鑄造模具材料;
•鋅、鋁合金壓鑄模具排氣口。
•焊接電極,特別適用於不銹鋼片電阻焊接;

●MP15 -- 高效能鈹銅 (HRC20,115W/m℃)
特性与用途
•良好的導熱性與導電性;
•較鋁合金有更好的強度;
•可作模具材料及模具鑲塊材料;•極好的機加工性能,電火花加工較PS20容易;
•經濟性:較UT40及PS20便宜。
•低壓力吹塑模組;•注塑模具或模具鑲塊,快速冷卻;
•鋅、鋁、黃銅或青銅合金重力及低壓鑄造模具材料;
•焊接電極。
... ...

网友(2008-11-14):
铍铜是一种以铍为主加元素的铜基体合金材料。其适用范围在需求高导热,高硬度,高耐磨的要求下才使用铍铜材料的。铍铜以物料形式可以分为带、板、棒,线、以及管等,如果以铍铜物理功能使用来区分,一般来讲有3种。 1:高弹性的2:高导热,高硬度的 3:电极上使用的高硬度,高耐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