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式单向溢流阀---请教

楼主(2007-06-23):
什么是差动式单向溢流阀啊?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啊?

请教

网友:

没有听说过,你有图纸吗?

网友:

没听过,瞎猜一下。和向单向节流阀一样,溢流阀和单向阀并联,溢流阀又和三通调速阀中的定差溢流阀一样,利用压差实现溢流阀的控制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说的定差溢流阀?而且带单向阀?如果是,那么可以给你看一个阀。

网友:

差动式单向溢流阀?没听过.是不是单向顺序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