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大于13、齿数少于7的高强度直齿锥齿轮怎么设计与加工?---[请教]

楼主(2007-06-24):
模数大于13,齿数少于7的高强度直齿锥齿轮怎么设计与加工?

因我国重卡超载严重,我们的差数器齿轮要设计和制造出模数大于13,齿数少于7的高强度直齿锥齿轮。想看看各位精英的意见。

楼主:

肯定不能用斩开线的。

网友(2012-08-29):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能用斩开线的。

也不是不可以:

6齿球面渐开线直锥,重合度大于一:

网友(2012-11-26):
这真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