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的滚压铆接技术---[图,请教]

楼主(2007-06-24):
最近接了个项目,要求(如图)7A09铝和304不锈钢筒相滚压铆接,图上的槽是放密封圈的,想来想去头都大了,总是搞不透,有人建议在里面车掉45度槽然后再用45度滚压刀夹在车床上把筒端挤进去,我试了几次总是压得不牢固,用点力就能扭动,真是郁闷到家了!大家伙能否支个招,怎样才能方便的把它压住?多谢各位了!

网友(2007-08-18):

图纸上配合是间隙,为什么不做成紧配,直接压配OK了

网友:

可以在车床上旋压,很简单的

网友(2008-05-18):
做成紧配试一下

网友:
同意三楼的可在7.5 尺寸部分车一道槽,采用旋压或点铆予以固定,点铆可以取4-8点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