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g文件怎么转换成*.stp或者*.igs格式?---[请教]

楼主(2007-06-24):
请教各位同伴:MDT 三维图文件*.dwg格式,怎么转换成*.stp或者*.igs格式???

网友(2008-01-27):
3D软件都支持stp,igs等标准格式,你看下mdt的书。3 m1 Y" C$ t& i9 H9 Y
我一老师一直用的mdt,确实是可以导出这种格式的。

网友:
但是我一直用ug和他沟通,也没有用过这个,所以...

网友:
mdt中使用igesin和igesout命令可以实现igs格式文件的输入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