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PRO/E CAXA MASTERCAM这四种,最合适的用途各是什么?

楼主(2007-06-24):
想问问:UG PRO/E CAXA MASTERCAM这四种软件,分别做什么用最好。我是搞数控的,用那种软件好一些。请高手指教。

网友:

UG是高、中端软件,适合与汽车等曲面要求高的设计;
PRO/E适合做小家电产品,以及模具行业;
CAXA没学过,不太清楚,好像也是用于2D设计多些;
MASTERCAM主要用来做CAM加工。
搞数控的当然用MASTERCAM多些了,偏重于加工嘛,偏设计就可以考虑选前两种软件了。

楼主:

谢谢仁兄了,现在有宽CAXA数控车,是做车床自动编程的。不知道这软件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G是高、中端软件,适合与汽车等曲面要求高的设计;
PRO/E适合做小家电产品,以及模具行业;
CAXA没学过,不太清楚,好像也是用于2D设计多些;
MASTERCAM主要用来做CAM加工。
搞数控的当然用MASTERCAM多些了,偏重于加工嘛,偏设计就可以考虑选前两种软件了。
受教了

谢谢大侠

网友:

caxa 的仿真加工也很强大,你试试就知道了,但是国产软件还是没外国的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