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杆气缸和单缸气缸选用时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2007-06-24):
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今天看了一下别人机器。一些部份用的是双杆气缸。我想为何不能用单杆缸呢?两者在用途上有什么分别吗?

网友:

双杆气缸导向性较好而且调节活塞杆处的螺母可调节行程,但相同的缸径和杆径单杆缸无杆腔就出力大(相比成本也低)。

网友:

还有双杆气缸由于受力面积相同来回速度也相同(常用于带动工作台运行),输出力也相同。

网友(2010-11-06):
双杆气缸运行均匀,一端还可以限程还可以做光电检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