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多张solidworks零件图放到一个Edrawing文件里?

楼主(2007-06-25):
各位高手:

我用的是Solidworks 2006. 我只会将每个零件图保存为单独的一个Edrawing. 现在客户要求将多个零件图放到一个Edrawing里面.?

望哪位高手赐教. 比较急, 谢谢了.fficeffice" />

网友:

不可能,建议打印成pdf格式,再合在一起,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1-01-06):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零件全部弄到装配体里,然后弄到Edrawing里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把零件全部弄到装配体里, 通过CAXA 转换下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