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和钝化

楼主(2007-06-25):
我们有个德国客人,要求15个微米(+/-5微米)镀锌,透明钝化膜。240小时的盐雾测试。

我们认为常规镀锌不可能有如此久耐盐雾测试性能。但是客人觉得肯定是可以的,并且给我们了如下的建议:

把钝化层做厚一点,钝化层越厚,耐盐雾测试时间越长。

有谁了解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网友:

最近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测试,基本上一般镀锌的话,白锌的耐盐雾测试性能劣于彩锌,一般彩锌可以耐100小时以上,基本厚度在10个微米以下,15微米以上的就不知道了,应该彩锌会比白锌来到好些。

网友:

你的客户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科学的,钝化的膜层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如果时间过长,膜层不会增厚,而且甚至变得疏松,其耐盐雾性能更差,增加厚度只能在封闭上考虑.如果按照国外的一些检测方法,镀层达到240小时是可行的,估计他说的不是按照国标进行检测的,有可能是其它国家的检测方法。他们的检测方法不是连续喷雾。

网友(2007-10-29):
各位问哈,镀锌层厚度你们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
答复楼上的,
用XRF系列的微区镀层测厚仪可以测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