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和旋涡式风机在抽真空应用---[请教]

楼主(2007-06-25):
     我想请教在抽真空时要用到真空泵时可否使用旋涡式风机来代替。两者应用上有什么分别吗?

楼主:

都没人知道吗?自已顶一下。我自已没试过两者在同一条件下使用的差别。只是在封闭空间用真空泵。在有非密封的(要求有吸力)的情况下用过旋涡风机。

网友(2007-08-27):

漩涡风机也可以抽真空,只是真空度不高。其实所谓的真空泵也没有达到理想的真空状态。真空泵油各种类型,要看你需要多高的真空度来选用使用何种真空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