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算生产直线导,应买什么型号的磨床?---[请教]

楼主(2007-06-25):
我们打算自己生产直线导,不知道需要购买什么型号的磨床?

各位如果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报下磨床型号,或磨床生产厂家也行,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直线导轨,看有多长什么精度;

楼主:

是直线导轨,大概20~30CM长,精度在0。005MM左右

楼主:

我的QQ86645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