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U型,怎没开折弯模?

楼主(2007-06-25):
现在是用30度叉深,再垫垫片压平。
这样做了后,弯角处不圆。:(

网友:

楼主您好!根据我们弯管的原理,你必须用模具定位弯折成型,绝对不能压,一压就扁。

网友:

自制弯形模,上折边机弯形。

网友:

做一个成型模具就ok

网友:

要保证成型效果,达到技术要求就必须做一套成型模具。

网友(2007-12-28):
不用想得太復雜,一般板金樣品中心,用折床就可以折出來,而且漂亮。我們公司就可以生產`````

网友:
做一个折弯模具,就可以啦!既保证质量,成本也不高

网友:
哈哈
其实用折床折弯
在用Laser切割一个制具呵呵
就可检测呵呵
做这个东西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2008-04-08):
现在是用30度叉深,再垫垫片压平。
这样做了后,弯角处不圆。:(

我晕,楼主这样加工弯角肯定不圆啦.零件的成型高度是15.如大批量,高精度最好做模具完成

网友:
为什么不用压力机一次成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你个启发。

网友(2008-05-19):
回复 网友B:

其实不用带这个机器
我们公司有个手搬的模具
相对成本上讲还是很低廉的价格的

网友:
厉害的冷作工,用榔头都可以敲出来

网友:
一个是质量的要求
一个是批量的要求

网友:
从图上来看,这是一个小东西,不难的。自己动手做一个模就能搞定,又快又省钱。

网友(2008-10-31):
朋友们:我有个圆铜管,要把两头弯成90度。本来是实心的,现在改为空心的,但以相同的制具去做。空心的受力不均,折弯出会压扁,请问可不可以在原来的制具上怎么改动

网友:
不知楼主是批量还是样品,样品只要有个圆的棒就好了(与所弯的R相仿),然后用楼主的主法做就OK,批量最好用成形模

网友:
看样子"老马"哥是做弯管机的,想请教一个问题,弯管机上的拖板怎么做(实际是R怎么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