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在2S~5S之内反复由 2KG增加到8KG的系统---[请教]

楼主(2007-06-25):
各位高手:

你们设计过将液压系统的压力在2S~5S之内反复由 2KG增加到8KG的系统没有?

& C% F E

可否指教!多谢!

网友:

这个可用两级调压系统,用电磁阀切换,很容易实现.

网友:

以前用过几种系统,大家可以参考:

1   系统封闭以后,用柱塞进行增压,电机/丝杠驱动。

2  设一个高压系统,保压以后,卸压到低压值,并通过低压增压腔回收能量,适用于长期反复试验的场合。

网友:

系统不复杂主要是电控部分,液压部分可以用两级调压系统,可以参考设计手册.

楼主:

3楼的老哥,能否可以将你的方案2再说得详细一点呢? 如果有一点原理图之类就再好不过了!谢了

网友:

5楼,我们当时是这样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方案2,系统有压力传感器,高压系统有一个蓄能器,当然还有泵组。

        高压系统阀打开,系统加压,加到定值,阀关,系统保压。
       时间继电器到时间,低压系统的节流/溢流阀打开,向增压缸的大活塞腔溢流,增压后的液体打回高压蓄能器,低压溢流到定值,再打高压,这样约可以回收一半的能量。便于长期使用,如果是短期的场合,不必要。

楼主:

SR71:
   基本明白,谢谢!
是否还有象气液增压装置来实现此种功能哟,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个泵组?
系统就是一个试验台,长期使用!

网友:

高压泵组少不了的,按你的压力,选一个大点的水罐,可以少启动泵。

低压系统我们是用的溢流孔板,孔径可根据你的需要控制压力下降的速度,压力精度高的系统,溢流要慢。

楼主:

我没有见过“溢流孔板”?指教!

网友:

类似螺纹接头,里面夹一个圆板,是硬质合金的,有密封,圆板上开有小孔,孔板是一个系列,就是小孔的孔径不同,使用的时候试验一下,看哪个的速度比较合适,

楼上哥们,是什么专业的。

网友:

楼主的系统属于一个低压系统,就采用两级调压系统来实现很简单啊(我公司设备上常采用该方法,节拍也就8S而且连续生产)。

楼主:

老哥,机械设计专业,给别人打工,搞一点液压试验台设计——难得很!
当然对液压油爱好,想考研究生深造一下!

楼主:

11楼嫩否给点原理图舍?

楼主:

羚羊,你们是舍设备哟?

网友:

压入设备,该系统采用的是变量叶片泵,就用一个调压阀可实现了;如果采用定量泵得用两个,换向阀实现(书上有原理图),我用的CAXA。

网友:

怎么没传上图纸

楼主:

对了,这个系统的压力是0.2MPA~0.5MPA,不是2.0MPA~5.0MPA,
我查了相关阀资料,几乎所有的调压阀的起调压力都在0.4~0.5MPA之间哟,根本就无法满足系统压力要求。
对此,老鹰又无好的办法??

网友:

217大虾高台我了,我是学IT的呢。社区高手很多,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用气动类阀?

网友:

哦,你那不能够考虑液压系统来实现了,建议采用气动来实现应该没问题(有精密调压阀)。你究竟工况是什么?

网友:

可以用比例减压阀或溢流阀来实现

网友:

你那个起调压力的阀还是有的,当然直接从市场上买回来一个肯定不行,这个动作其实很普通,关键就是选取合适的元件.

楼主:

金枫液压,你说的起调压力在0.1MPA的液压溢流阀在那里可以买到嘛,麻烦你提供一下信息舍,我问了油研的说没有,闷。。。。。
本系统是成品工况试验台,必须使用液压,如果采用气压就没得这些麻烦事情了;
我想还是采用二级调压算了,如果采用比例调节,成本太高,私企要节约,哈哈!!!!!

网友:

溢流阀你可以试试P-B10B这类的低压溢流阀,,但是没有遥控口,不能用作远程调压或卸荷,,,最低开启压力是多少我不知道,,,你可以去查一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