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选型---[图,求助]

楼主(2007-06-25):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个行星减速器选型问题,问题如下:

1)机床用交流伺服电机输出转矩5N·m,输出轴颈24;

2)用该电机带动一个转台,转台要求转矩8N·m,所以决定采用行星减速器;

3)我初步选型减速器为:

德国NEUGART精密行星减速器PLE160/3。其中PLE是型号;160是外壳直径;3是减速比。这种型号对应的电机轴颈正好是24。额定扭矩400N·m;

我选择这种型号的原则是:

- c0 ` ]6 X. |& R4 k

1)交流电机输出轴颈24,PLE160的输出轴颈也是24;

2)电机输出转矩由5N·m变到8N·m,PLE160/3的额定输出扭矩是400N·m,都够用。

- e* v3 q ]0 _; \( w$ b

3 p ?

我想问的是:

 A

这么选择减速器的方法对不?

就是 先根据电机轴颈确定减速器的轴颈,减速器的大小就确定了;然后再根据转矩的要求确定减速比?

图片是我们采用的电机,如果朋友们有更好的减速器厂家,欢迎告诉我呀!谢谢了!

Email:liangquan6@126.com

网友:

减速机与电机的选型应该从工作端倒着向前推,即根据工作端的转速要求以及电机的转速来确定减速机的速比,再根据减速机的扭矩要求来确定选择减速机的形式、型号,再根据工作端的扭矩要求和总体传动效率推算电机的功率,并打出一定的设计余量,当这些都定下来,轴径也就定下来了。

网友A:

我这有个减速机,高精度的,资料发你信箱了

楼主:

黄包车
wainillj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1)电机型号已经确定,额定扭矩5N·m;

2)后来发现用该电机带动的转台需要8N·m;

3)所以决定采用减速器,以提高扭矩,带动转台,就是这个目的。

只是因为上面的原因才要选用减速器。
是不是只要只要减速器输出扭矩够,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只要减速器输出扭矩够,就可以了,可以选择很便宜的减速器就可以了,用行星减速器的花费太大了点。

楼主: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摆线的减速机?

网友(2007-08-10):

如果非要用行星减速机,国内有个便宜的厂家,比老外的那些便宜得多,性能也还可以。我们公司也选用的这个厂家的。
湖北行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2013-03-19):
减速比加扭矩

网友:
  你只需提供你使用的电机型号,减速机的速比和精度要求,就基本可以确定你该使用哪一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减速机,高精度的,资料发你信箱了

也传给我一份,可以吗? 谢谢!  aaaaagmbhcokg@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