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铜合金制作磨床轴瓦比较好?

楼主(2007-06-26):
我的磨床轴瓦严重磨损,一台北京二机的内圆磨和上海的平面磨的轴瓦都需要更换,找厂家要近4000,想自己做,刮研一下就行了.

 v/ O0 r) L

但不知道哪种铜合金合适?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好!

我们的一种耐磨零件采用的是外国牌子的AMPCO 18,国内也可以买到,不过贵的怕人。

您可以尝试使用国产的QA110-3-1.5及性能相近的牌号材料,详情可查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2.0)

不过我还要提醒您,这个轴瓦可要认真对待,因为涉及到磨床的精度。

网友:

以前好象多用锡青铜。

网友:

我们的产品大多是采用高力黄铜,普通黄铜、锡青铜或者铝青铜制造,高力黄铜多用于镶嵌自润滑轴承或者轴瓦,锡青铜相对价格高些

网友:

你可以用钢做好轴瓦的形状把紫铜镀在上面,厚度2-3毫米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我选择了锡青铜!

网友:

前段时间我们家也有一台北京的外圆磨轴瓦磨损严重
本来我们打算卸下来自己调整一下他的间隙(有些厂家的磨床间隙是可调的)
结果卸下后才发现不可调,我们问北京厂家,他们更黑要价1万才给修
没法我们只能改作粗磨

网友:

各位大侠
谁能修来帮修一下
联系我发我的电子邮箱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