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姆液环泵怎么防止气蚀?---[请教]

楼主(2007-06-26):
请问纳西姆液环泵怎么防止气蚀?

: ?6 z; T' `; _% {' k n

谁有高招请赐教!

网友:

那个部位容易发生气蚀?做对应的加强处理。

楼主:

我是在说,如何加强处理,有没有具体的步骤呀?对叶轮怎么处理才能让气蚀对叶轮的伤害更小呢?

网友:

只能从材料选择和设计的角度考虑,另外尽量减少介质中混入空气的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