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6UNC螺栓 5级应是多大扭力

楼主(2007-06-26):
请教 !! 各位前辈, 有美制螺栓扭力标准吗 ?  提供标准号也可以 ;  谢谢了!!

网友:

暂时只查到这个,参照一下吧。还好文件不大。

楼主:

谢谢!大哥  是不是有美标的呀?有标准号也行. 再次感谢!!!

网友:

大麦网友,建议您到:http://bbs.cmiw.cn/forums/141399/ShowPost.aspx看看。

网友(2010-11-26):
参考参考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