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不锈钢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7-06-26):
我单位焊2MM双相不锈钢,全位置焊接,我想采用MIG机,想请教各位高手,行不行的通,如行的通的话,具体工艺怎么搞?工件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不拍片子,但要用水打压!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好! 用MIG焊是可以的,不过焊缝反面需氩气保护,焊接保护气体需氩气+氧气(或二氧化碳),用0.8mm的焊丝,如果熔深不好(或焊缝成型不好),可采用脉冲电流焊接。

附件:《不锈钢焊接施工工艺标准》

楼主:

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2007-09-27):
路过长长见识

网友:
这回又长见识了,真好!

网友(2008-04-28):
温度控制好吧,记得好象温度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