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AutoCAD与Excel间动态交互数据的软件

楼主(2007-06-26):
该软件用于AutoCAD与Excel间动态交互数据.安装后直接在CAD中运行GT即可.

楼主:
用于钢结构梁的强度校核的软件

该软件用于钢结构梁的强度校核.

网友(2007-11-15):
谢谢你.早就想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软件用于AutoCAD与Excel间动态交互数据.安装后直接在CAD中运行GT即可.
怎么我下载的时候杀毒软件认为这是个病毒,......................

网友(2007-12-25):
多谢了,    我正好用的着。

网友:
楼主
怎么有病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