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采用什么铸造方法?---[图,请教]

楼主(2007-06-26):
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锡青铜的产品采用什么铸造方法合适,产品的特点是中间有个夹层。产品精度要求不高,主要靠机加工的面来保证的,其余只要中间的那个小孔(直径20mm)存在且壁厚不要太不均匀即可。实物的大小就跟照片在屏幕上显示的差不多。

如果用熔模铸造的话,请问中间的夹层的部分到时候清壳容易么,或者有什么办法?

能否用消失模的办法呢?消失模中的泡沫是不是可以粘接呢,粘接的精度如何呢?消失模铸造青铜件的工艺成熟么在目前的中国

过一段时间我再说现在我们采用的办法和之前的一些过程。我们的供应商动过不少脑筋的,也吃过苦头的。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楼主:

哦,忘记说了,这个产品是圆的,图片时我从中间剖分的,为了看清楚里面的结构。
中间有两个(另一被切掉的一半还有两个)肋,连接中间的部分和外部

网友:

消失模铸造是没有问题的~~~肯定可以做出来~~~`,还有你的材质没有说~~我想要是灰铁或者球铁的话可能壁太薄了~~~充型有难度~~~~并且比较复杂``要是采用砂模可能加工量要增加~~
并且产生缺陷的机会会很大的~~~~要不就采用压注~~~~~~要是铝的可能情况要好多了~~~
因为铝的流动性要好一些~~~但是也要看牌号的~~~铝充型也不全好~~

网友:

这个件用熔模铸造完全没有问题,材质是锡青铜的,熔点不高,清砂不是问题。楼主说的消失模也叫实型铸造,泡沫是可以粘接的。实际上在批量大时基本上是采用发泡来生产的。以我多年从事铸造工艺的经验看,这个件并不适合用消失模来干,从图片上看这个件壁很薄,不利于金属充型,同时气体也不容易排放。

楼主:

这个材料是CuSn12, 含88%Cu, 12%Sn, 最小壁厚也在4mm,如果你觉得仍然不够,那我还可以增加。
我在网上查关于消失模的资料,发现大部分是铸铁铸钢材料,没听过用来铸造铜件的。不过这个零件的成型用现有的方法铸造的时候确实有一定讲究,供应商改了好多次的铸造工艺,才最终稳定下来。不过如果不考虑铸造工艺,单纯从结构来说,消失模确实是比较理想的方法。

5楼说的熔模铸造,清砂不是问题,我们曾经拿着这个样品到厂家去谈,有一个厂说清砂确实有困难,到底怎么做要摸索。我要他提初步的解决方案,他提不出来。我就让他们承担实验失败的风险,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可以承担模具费。他们又不干。
所以能否详细说明一下采用何种方法。
另外,用熔模铸造比砂铸的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你能把图纸给我发过来吗?我看我能帮助你吗!

楼主:

     阁下的邮箱呢?

请问是搞什么铸造的阿,有什么建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