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珠光体高了怎么办?

楼主(2007-06-26):
      我们公司最近在研发高硅钼排气管(炉后Si 3.8-4.2 Mo 0.6-0.8),但是材质总是不理想,珠光体含量10%以上,请问:能不能在不退火的前提下,通过工艺或者材质的调节把珠光体降到10%以下?

楼主:

补充:高硅钼排气管为球铁件

楼主:

在补充:我们要求的基体组织是铁素体90%以上 珠光体10%以下
诚恳请求社区哪位搞铸造的专家指点!!

网友:

可以通过调整孕育硅量来实现调整珠光体的目的~~~一般孕育硅增加珠光体减少!!也可以调整成分来控制珠光体的含量~~~~硅增加珠光体减少!!

网友:

还有~~~调整MO的含量~~Mo的适量调整也可以改变的~~但是一般不调整它`~~因为可能会使材质变化很大~~~~增加孕育硅~~~减少调节材质加入的硅量~~应该可以解决~~~温度不要太高~
免得孕育衰退~~

楼主:

        谢谢斑竹!斑竹的意思是增加C当量来减少基体中珠光体的数量~~~~但是可能会引起石墨漂浮~~~我们目前也是朝这个方向在调试,目前还没有结果。。。。。

网友A:

珠光体是在二次结晶中形成,我们在生产中是这样控制的(材质为QT400-15):
1、推迟打箱时间,开箱温度在650°C以下。
2、降低形成珠光体的元素,如Mn、Cr、Re等。
3、提高形成铁素体的元素,如Si,含量可达到2.7~3.2.
4、在碳当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含Si量。
5、选用低稀土球化剂,即铁素体专用球化剂。
通过以上几招,我们可以将8~10mm的金属型铸造的球铁,其基体全部为铁素体。

网友(2007-09-04):

用QIT高纯生铁,用镍镁球化剂,顶好.

网友(2007-10-06):
7楼的措施很好,在掌握了冲天炉本身的元素增减条件下,正确计算炉料的配比,控制工艺,能够达到

网友(2007-11-09):
好高明哦,都是专家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珠光体是在二次结晶中形成,我们在生产中是这样控制的(材质为QT400-15):
1、推迟打箱时间,开箱温度在650°C以下。
2、降低形成珠光体的元素,如Mn、Cr、Re等。
3、提高形成铁素体的元素,如Si,含量可达到2.7~3 ...

我厂基本跟版主方法同

楼主(2008-01-17):
感谢各位的帮忙,特别是我爱社区兄。由于某些原因我们的高硅钼排气管停止调试了3个月,不过现在又重新启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忙,特别是我爱社区兄。由于某些原因我们的高硅钼排气管停止调试了3个月,不过现在又重新启动了。

结果怎么样呢?怎么做的?

网友:
1. 控制Mn、Cu、Cr、Ti、Re等促进珠光体的元素含量;
2. 适当增加孕育量,可在浇注时进行随流二次孕育(以前用过瑞典埃肯公司的硫氧二次孕育剂,可增加铁素体含量);
3. 多用废钢,生铁和废钢比例为1:4左右(生铁和废钢要用低Mn的),生铁后加;
4. 由于排气岐管是薄壁件,如果你是在造型线上生产的,可不必特殊控制冷却时间。
5. 以上是在感应电炉的情况下的建议。

网友(2008-03-18):
回复 网友B:

我要采购

GGG SiMo 3.8/0.6

        C        Si        Mn        P
min        2.9        3.6                        0.5
max        3.8        4        0.3        0.012        0.7

要求 屈服强度400Mpa 以上

90%以上铁素铁 4%以下的钼碳 剩余珠光体

请问各位有没有朋友能做,帮我介绍一下。

out_sourcing@yeah.net

网友(2012-04-11):
学习了===这次做的球铁也是珠光体超了

网友:
一般降低珠光体有
控制Mn、Cr、Re、Sb、Si等成分.
控制开箱温度。
注意孕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