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接一单加工活,请教如何安排工艺和报价?

楼主(2007-06-26):
昨天接一张图纸,不知如何安排和报价,请哪位高手指点,图见附件

网友:

兄弟,附件呢?

楼主:

我是新手,我明明发出去了怎么看不见呢?

网友:

发个CAD图

网友A(2023-09-13):
多大量   这种件是不是直接买15正差的光亮轴 加工两端就行了  加工卡簧槽 后面上磨床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量   这种件是不是直接买15正差的光亮轴 加工两端就行了  加工卡簧槽 后面上磨床到位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