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比例尺寸与实际尺寸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26):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就是,,用的是acad.dwt这个图形样板,,但是我要画的图型尺寸太大了,,比如1000x800             我在模型里面肯定会把图型无限缩小,,但是我在打印过程中,转到布局里面去之后,,我设置它的打印比例 为1:10,用的是A4图纸,这样一来,,可是我打印出来的图纸,用尺子量图纸上的尺寸,,乘以比例,得到的就是和实际尺寸不一样,,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读书时,老师讲过:只看标注尺寸,与实测尺寸无关!

网友:

不行就在模型空间打印啊!把A4图框插入到模型空间,再放大10倍,再按1:10的比例打印了。

网友:

2楼的网友,
严格的说,图纸的比例不是随便写的,该多少就是多少!
尺寸就是尺寸,比例就是比例!
你这样的想法,可能回出问题!
图纸马虎不得!
我说的不是很清楚,你可以找相应的书来看看,你回发现,你那个老师实际上真的是悟道你们了!
3楼的网友
我很同意的的做发,因为我自己就是怎么做的。
在模型里面先画好图框,然后在放大或者缩小到你要的比例就ok了!
打印,没问题!

网友:

AUTOCAD自带的范本基本上不适用。
建议楼主不要用布局空间打印。
图框格式一般都比较固定。可在模型空间将常用图框制做好,保存为.dwt格式。
开始绘图时先打开自做的图框样本。另存文件名后开始绘图。按3楼和4楼朋友的方法打印。

网友:

我还是有点不太懂,请上面的那们前辈好好的说一下比例问题。最好举个例子。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大虾!小弟被一CAD尺寸问题缠绕多日.上班被老板骂.下班终日烦恼.跪求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其实ACAD的按比例打印是很简单和方便的,6楼说的方法是一种,但是和布局空间打印相比要逊色很多,试问,如果你需要多种比例的时候,那是不是要拷贝很多份然后放大或缩小呢?

如果用布局空间打印,那么在模型空间画图的时候,如果你涉及的实地尺寸不是非常大,那么你就安1:1的尺寸画图,就是说实际是10mm那么你也画10mm,然后进入布局空间,设置打印范围和打印机,双击可打印区域,在视口工具栏里找相应的比例即可,如果没有你需要的比例,你可以在ACAD设置里添加或直接输入。

网友:

一般cad出图时要求图形尺寸不可以缩放,缩放的是标准的图框,然后你的图框缩放了几倍就是你的图形比例!打印的时候按照你的标准图框选择纸张的大小,然后比例设成图纸的中的比例,打印就成了!我是这样做的,还没错过,希望队你有帮助!:)

网友:

呵呵,9楼的说法很正确,也很好用。建立一个打印用模版文件,在布局空间建立几个常用的页面图框,将要打印的图形拷贝到这个文件的模型空间或将页面图框拷贝到要打印的图形页面空间,前提是页面纸张大小要一直才好。10楼的说法也很好,很快捷。大家多尝试,总结自己喜欢的一套方法,这两种方法我都用,各有利弊。

网友(2007-08-04):

强烈同意10楼的说法,我也是这么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用吧!

网友(2010-07-13):
O(∩_∩)O谢谢 刚好有用

网友:
受教了,一直为这困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