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齿圈的齿槽的位置精度如何精确测量?---[请教]

楼主(2007-06-26):
附件是一个信号齿圈的图样,请教:齿槽的位置精度如何检测?

网友:

是否可以用投影仪或三坐标。

网友:

用三次元就可以搞定了!!
不过提醒一下楼主,图纸的尺寸标得可真够乱的!!!

楼主:

谢谢天心22提醒,是太乱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用三次元只适用于单件生产、首检。要是用于大批量生产的过程检验就不大合适。要是考虑做专用检具,应注意哪些问题?能保证产品质量吗?请各位赐教!!!

网友:

可以做一个位置度检具!!相关资料参照功能量规设计手册!!

楼主:

天心22:你好!
你能提供《功能量规设计手册》或下载地址吗?

网友:

就是这个网站上有的!!你到下载区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