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泵轴承座用那种油脂好点?

楼主(2007-06-26):
现象:西门子90KW的离心水泵.转速控制是变频器控制,最高转速1500RPM.

用那种油脂,润滑电机连接水泵的轴承座好点.

谢谢!

网友:

用壳牌的施达纳RL或壳牌的爱万利HDX

网友(2007-11-02):
可以使用mobile的EP2或者EP3

网友:
功率90KW
转速1500RPM
温度?
压力?

水泵的润滑比较关键,先推荐一下吧,
就说壳牌shell的吧:爱比达EP2、爱万利RL3,特点是:耐高温,在各种水污染环境中能延长轴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