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RP1/4的内孔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6-26):
大家好,这个螺纹RP1/4的内孔是多少?我不知道,有谁知道告诉我一下,很急。谢谢!

网友:

好象是油管接头上用的,大概记得差不多和M14X1.5一样,只是有点锥度

网友:

按国标,这是用螺纹密封的内圆柱管螺纹,与标注为“R”的圆锥外螺纹相配,直接拧合就应当可密封。
Rp1/4的内径11.45,中径12.30,外径13.15,每吋19牙。

网友(点评):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2007-11-12):
铁与青铜D=25.4*(d-1/n)
钢与黄铜D=25.4*(d-1/n+0.1
其中d为公称直径,n为每寸牙数。

网友:
Rp与Rc(斜度内螺纹)均与R螺纹配合使用,是平行内螺纹,P----parallel。
螺纹小径是11.44,同4楼所说一样。

网友(2013-05-24):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