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的退火工艺---[请教]

楼主(2007-06-26):
哪位帅哥知道铜的退火工艺.请指教  谢谢//

网友:

铜---可分为二种;纯铜、铜合金
铜合金---可分为三种;黄铜、青铜和白铜
铜的热处理---是退火

请把牌号传上来

楼主:

H62

网友A:

H62 属于黄铜

低温退火---主要目的是消除内应力,防止黄铜的应力腐蚀开裂和工件在切削加工过程中发生变化,
低温退火温度260-300C,保温1h。

再结晶退火---包括各道冷加工工序之间的中间退火以及成品的最终退火,其目的是消除加工硬化和恢复塑性。
常用的再结晶退火温度550-650C(因管材、棒材、线材,而有差异)

楼主:

谢谢!用于密封的铜垫用什么材料比较好?这种铜的一些性质?

网友:

我在实际使用中,用过H62 、紫铜。要看你的使用条件,正压还是负压。

网友(2007-11-14):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紫铜垫子。

网友(2007-12-27):
引用 网友A:
H62 属于黄铜

低温退火---主要目的是消除内应力,防止黄铜的应力腐蚀开裂和工件在切削加工过程中发生变化,
低温退火温度260-300C,保温1h。

再结晶退火---包括各道冷加工工序之间的中间退火以及成品的最终退火, ...
同意三脚猫 的说法,不过保温我们是做2H(铜主要是C3604)

网友(2008-02-20):
我们的用的是紫铜T2

网友:
我对铜的状态不太了解。
图纸要求的是H62Y,可是在市面上只买的到H62Y2的材料,这2种材料有多少区别?
有没有关于状态的一些资料,谢谢各位大侠咯。

网友(2008-04-01):
H68铜板拉深后退火

H68铜板拉深后退火在670左右是否合适

网友(2008-10-18):
H68 H80的退火工艺与H62相同吗?

引用 网友A:
H62 属于黄铜

低温退火---主要目的是消除内应力,防止黄铜的应力腐蚀开裂和工件在切削加工过程中发生变化,
低温退火温度260-300C,保温1h。

再结晶退火---包括各道冷加工工序之间的中间退火以及成品的最终退火, ...

三脚猫大侠:H68 H80的退火工艺与H62相同吗?如铜棒要切削加工,那不是要整根铜棒拿去退火?加工好的零能去做退火的工艺吗(不考虑零件变形的情况下)?

网友(2012-12-18):
请问铜退火是随炉升温好 还是升到温度在放样品比较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