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作业生产线上液压设备,油温高---[求助]

楼主(2007-06-26):
连续作业生产线上液压设备(均进口),服役两年,工况较好.液压站油箱3000L,现储油2200L左右,使用Q8系列46#抗磨液压油,13MPA系统由3台柱塞泵(VICKERS)供油,近来油温较高(55摄氏度左右),泵体温度也非常高,造成元件泄漏增加.考虑冷却水供给水质本身较脏因素,找来清洗公司清洗冷却器(PWO板式)后效果甚微,后更换新冷却器,起初几天油温控制适度,没几天油温又升高,(准备定修时检查新冷却器及其管路),请教各位是否还有其他原因造成此类故障,多谢大家!

楼主:
Re: 求助--油温高!谢谢

似乎之前有过类似的帖子,可否详细讲解一下可操作性。

网友:
Re: 求助--油温高!谢谢

系统里有内泄,检查所有阀门,看看是否有没关严的!!!

网友:
Re: 求助--油温高!谢谢

检查一下安全阀,看看是否设定太低,工作中一直在溢流。你这种情况不是冷却器的问题。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你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油温的升高导致元件泄漏的增加。因为从液压工作的角度来看,在130Kgf/CM2的油路中,50度左右的油温应该来说是正常的。元件的泄漏是否由其他原因造成?规格不合适(压力使用范围)?阀体本身质量?

网友:

可能的原因:1 系统设计不合理,溢流太大导致发热量偏大;2 一些元件泄漏太大;3 冷却系统的水脏,影响冷却效果;建议1重新检查系统作适当改进;2 采用风冷方式,靖江酷尔比特液压换热器有限公司的风冷产品种类不少,可参考选用。其网址www.coolbit.net.cn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也准备检查一下安全阀。至于系统的设计应该没有问题,系统是由VAI CLECIM设计的,而且经过公司液压骨干验收的,元件都是VICKERS 和REXROTH的,因为设备已经运行两年有余,没有发现什么质量问题,目前我正在用轴流风机代替冷却。多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我注意到在冷却水管道上有一个二位二通换向阀,是来根据油温自动开启或关闭冷却水的,如果阀坏了也会造成冷却不畅,在没有新备件的情况下,我准备将此阀拆除,保证冷却水管畅通,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把回水管拆开看看就知道了,要直接点

楼主:

回水管拆开过,根本就没有压,此前只是怀疑冷却器和管道堵塞问题,并没有检查此阀,下次可以试验一下!谢谢液压兔子的热情帮助

网友:

冷却水的流量和温度情况怎样?

网友:

应该检查冷却水的流量和温度,看带走的热量是多少,之后再检查系统!

网友:

首先检查冷却器工作情况,是用列管式的吗?如果水质不好,一般用两年那些管路就很容易堵塞。夏季来临之前一定要保证管路畅通。这点非常重要。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在彻底清洗冷却器(板式)后,油温终于控制在44度左右,检查冷却器的回水管,清洗后水流很大,可是经过几天观察发现水流有减小的趋势,并不明显,但也属于基本正常,像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将油温高的罪魁祸首定为水质不好!
还有,柱塞泵壳体温度太高,噪音较大,是否应该考虑更换新的?

网友:

考虑过机械方面的因素,最后对于油品进行一下检测,看看各项理化指标下降。

网友(2007-09-09):

那个油有没有更换过,可以在油这方面查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此帖的关注,你们的意见很宝贵。现在此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主要原因还是冷却水质太差造成板式冷却器堵塞,再者由于柱塞泵内部有泄漏造成。我已经在冷却水管道上加设水过滤器,定期对滤芯进行清理,现在油温已正常。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或者可以考虑单独做一个冷却系统,把油抽出来经独立冷却系统冷却后再返回液压系统,效果应该不错的

网友(2007-10-30):
REPLY:连续作业生产线上液压设备,油温高---[求助]

8楼的,如果不要那个2位2通阀了,不用把阀拆掉,把阀芯拆掉了就行,我们的设备油温高的时候就把电磁水阀的阀芯拆掉,一直通冷却水,效果还不错.我们也做过单独的冷却系统,是用滤油小车把油从油箱里抽出来再用单独的冷却器冷却,不过发现冷却效果不算好,温度没降多少系统又进行动作,温度又回来了 .我们采用的是Vickers PVH 系列变量柱塞泵,现在温度控制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