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钣金件上打铆钉---[请教]

楼主(2007-06-26):
请问一下,怎样在不锈钢板上打铆钉?(压铆螺母,压铆螺钉和花齿螺母之类的)

不锈钢本身极硬,用什么材质的螺钉呢?

 c# E! D% i6 H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不锈钢铆钉,但是都打不稳,一般能打平,但会松动,然后用阿弧焊加焊,麻烦,

大家又什么好的办法吗?

还有不锈钢焊接后会留下难看的焊斑,大家使用什么方法处理的?(洗钢水?我们用发现很容易发白。)

网友:

你用什么机器压铆?一般不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AQUARIUM 好:
        我们公司铆钉装配一般用气缸压,旋铆机,还有就是铆枪;
         你是什么铆接方式?如果是气动的检查气压够不够,还要就是铆钉孔和铆钉的配合是否合适;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是单头冲床和手动冲床压铆铆钉,
并没有气缸压,旋铆机,还有就是铆枪之类的先进武器,
现在的问题压铆平贴后容易松脱,因为不锈钢极硬,
铆钉不能够咬紧不锈钢板,主要是不锈钢板铆接的问题!

一般冷板,电解板之类的铆接没有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铆钉种类一般有六角压铆螺母,压铆螺钉,花齿螺母。
其他的很少用!

还有铆钉头部的厚薄对于铆接的紧固程度有多大影响?
现在我们做一款产品,由于铆钉比较靠近边缘,而且比较密集,
所以选用头比较薄的铆钉,后来发现有一小部分会松脱,(相比平时铆接的比例较大)是不锈钢铆钉铆接电解板。是否是因为头部比较薄还是什么原因?压铆螺钉的齿有没有关系?

网友:

  如果是正常情况,铆钉的的头部一般是0。5毫米,跟它的齿还有你的压力,和孔径都有关系,一般的它的头部那里有0。5毫米的一个凹槽,这个也很重要的。呵,乱发表的,参考一下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请问一下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在不锈钢板上打铆钉的?
用什么材质的铆钉?
用什么机器?
用什么类型的铆钉?
虚心请教,谢谢大家!

楼主:

呜呜呜呜......

各位大侠请赐教!

谢谢!

网友:

一般都用气液增压机。压铆比较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气液增压机。压铆比较稳定可靠。

我们公司机械种类比较少,

打铆钉一般用手动冲床和单头冲床,打不锈钢有什么技巧和诀窍吗?

网友:

也没什么。你用冲床速度太快。太不稳定。气液增压机就不一样了。他是由过程的。在冲头接触的工件。缓慢增加压力。到达一定吨位后回程。这样压铆出来质量肯定没问题。手动,和机械的没有气液的好。机器也不贵

网友:

我们公司也用一些压铆螺母,你说的情况是两个问题,首先是压不平的情况应该是你们的设备的问题,我们的加工商使用的是气动的压铆机,再加上一些合适的小摸具.其次就是参数的问题,不同规格与型号的压铆螺母是应用在不同的场合,对于底孔/压铆力/承受的载荷/材质/边界尺寸等都有要求,我估计是压界处的变形过小造成脱落.如果使用焊接我个人认为可以附加电阻焊接/压力焊接的方式.我们使用过是深圳鸿益进的压铆螺母,你可以上他们的网站看看有没有需要的东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现在我的问题是可以在不锈钢板上把铆钉打平,
可是它有90%的机会会松掉,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底孔我们一般用标准尺寸,如m3压铆螺母BSO我们用的是ф5.4,M4用的是ф6.0等等。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加焊接,但不锈钢焊接后焊斑比较难处理,因为我们的工件有些较小。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螺母没问题。你的设备有问题。建议你换气液压力机。然后确认底孔尺寸。螺母质量。以上都没问题。你的质量就有保证。

网友:

是的啊!这个肯定和设备有关系!用气液增力铆压设备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现在我的问题是可以在不锈钢板上把铆钉打平,
可是它有90%的机会会松掉,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底孔我们一般用标准尺寸,如m3压铆螺母BSO我们用的是ф5.4,M4用的是ф6.0等等。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加焊接,但不锈钢焊接后焊斑比较难处理,因为我们的工件有些较小。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c k, S

你看下邮箱。我给你发了个邮件。最近我出差没看到你的邮件

网友:

应该不是设备的问题 压铆的好坏跟压铆的底孔大小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PEM给的 底孔在平时用时还可以但是遇到特殊问题时就不行了
解决方法 把底孔改改 最好多试几次....

网友:

可以选购硬化不锈钢类的铆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07-07-29):

在数控折弯机(RG100 80)上压铆,挤压铆钉头局部变形,牢固!

网友(2008-01-13):
打孔压,就是孔轴那样的配合
不锈钢是不会打滑的
有径向力可以考虑孔加耳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对不锈钢焊斑采用钝化,抛光,拉丝处理,具体根据客户要求。铆钉压不牢和压铆件材质,压铆方式有关,压铆件选用硬质不锈钢,压铆机压时最好可以保压。另外也可以采用胀铆和种焊的工艺。

网友(2008-07-04):
不锈钢件的压铆,主要受工件厚度与稳定压力(保压时间)的影响!偶不做广告,但是楼主可以看下我公司的网站

网友:
钣金件铆压(气液增压缸的工作原理)

1. 板件材料:相同金属板料或不同的金属板料
板件厚度:板材或型材 相同或不同厚度
板件表面:无镀层的单面或双面镀层喷漆的覆塑料薄膜有油或干燥表面
板件层数:最小单板厚度约0.3mm,最大组合板厚钢板约为8.0mm,  铜铝板约为11mm.;2层或3层中间夹层(纺织物,塑料,箔,薄膜,纸,密封材料,绝缘材料等)
1.1. 气液增压缸是具有液压动力的气缸

yupower气液增力缸是一个完整的驱动系统,它所具有的三种不同的结构形式以及适用于不同场合的配件使应用于很广的领域。
yupower气液增力缸先由大面积活塞端的低气压产生小面积柱塞端的高液压,高液压直接作用在双支承工作缸活塞杆的大面积柱塞端,然后将力直接传递给与工作缸活塞杆另一端通过螺纹相连的施力部分。
●最大6—8Kg压缩空气驱动,即可达到1吨—40吨冲压力,无需液压系统。
●三阶段工作过程
气动的快进行程 工作缸活塞杆驱动施力部分快速小力接触工件 —“软到位”技术
  b气液增力缸的力行程 在总行程范围内任一位置,施力部分一接触工件,即自动启动力行程进行全力冲压—“增力自适应 ”
c气动的返回行程。
●工作过程中自动启动力行程极大的保证了工作过程无冲击振动、噪音极低,有效的提高了工件加工质量及施力部分整体寿命。
●控制简单、可靠 如同控制一个普通气缸一样,由一个二位五通阀即可实现全部控制,如用行程开关控制力行程及快进行程或以不同的压力控制力行程等均可实现。
●三阶段工作行程的速度及增力的大小与行程在规定范围内均可无级调节并可PLC控制。
●大倍数的增压比保证了气液增力缸在同吨位的气缸、液压缸中直径最小,所需安装空间最小。
●与同吨位气缸或液压系统或其他机构相比,能耗极低,动作频次高。
●全部进口的优质密封圈允许使用无润滑压缩空气,巧妙的设计结构完全阻止了压缩空气进入油腔内。
●维修与保养 维修时气液增力缸极容易更换,优质进口密封件磨损极低,如密封件损坏可依据装配图在一小时内更换完毕。
●通过施力部分与工件接触后才启动的力行程可以进行精压、冲裁、拉伸成型、压装等多种冲压加工。
yupower气液增力缸是一个完整的驱动系统,它所具有的三种不同的结构形式以及适用于不同场合的配件使应用于很广的领域。
yupower气液增力缸先由大面积活塞端的低气压产生小面积柱塞端的高液压,高液压直接作用在双支承工作缸活塞杆的大面积柱塞端,然后将力直接传递给与工作缸活塞杆另一端通过螺纹相连的施力部分。
●最大6—8Kg压缩空气驱动,即可达到1吨—40吨冲压力,无需液压系统。
●三阶段工作过程
  a气动的快进行程 工作缸活塞杆驱动施力部分快速小力接触工件 —“软到位”技术
  b气液增力缸的力行程 在总行程范围内任一位置,施力部分一接触工件,即自动启动力行程进行全力冲压—“增力自适应 ”
c气动的返回行程。
●工作过程中自动启动力行程极大的保证了工作过程无冲击振动、噪音极低,有效的提高了工件加工质量及施力部分整体寿命。
●控制简单、可靠 如同控制一个普通气缸一样,由一个二位五通阀即可实现全部控制,如用行程开关控制力行程及快进行程或以不同的压力控制力行程等均可实现。
●三阶段工作行程的速度及增力的大小与行程在规定范围内均可无级调节并可PLC控制。
●大倍数的增压比保证了气液增力缸在同吨位的气缸、液压缸中直径最小,所需安装空间最小。
●与同吨位气缸或液压系统或其他机构相比,能耗极低,动作频次高。
●全部进口的优质密封圈允许使用无润滑压缩空气,
●维修与保养 维修时气液增力缸极容易更换,优质进口密封件磨损极低,如密封件损坏可依据装配图在一小时内更换完毕。
●通过施力部分与工件接触后才启动的力行程可以进行精压、冲裁、拉伸成型、压装等多种冲压加工。

网友(2008-09-08):
用全液压的压铆机往不锈钢上面压铆钉

供应全球知名压铆机HAEGER
全液压驱动,提供+/-1%的压力重复精度和稳定的保压时间。相对气动和液气混动,全液压驱动有它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对压接不锈钢和铝件都有着杰出的表现,绝不脱落也不留压痕.
另外,专利的安全系统使操作工在导电和非导电模式下处于全方位的保护,三十多年来全球用HAEGER的客户从未出过一起安全事故。
HAEGER机器人性化的设计使您能在三秒钟内完成手动模具换型,十秒钟内找到正确的压装压力!

网友(2009-03-23):
不锈钢板上压铆螺钉是比较难压牢的,跟设备没有关系,主要是现在压铆螺母的材料基本适合于冷板(包括电解板、热镀锌板等),压不锈钢的螺钉或者螺母需采用特制的材料,主要是螺钉(螺母)硬度不够,无法压入工件板材,请采用PEM标准的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等待高人支招...

网友:
首先根据PEM标准检查你选用的螺钉是否适合压铆在不锈钢板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硬度问题,PEM标准上明确表明了螺钉硬度和板才选用之间的关系,如果选择了对应的铆钉,至于用什么压铆机器倒问题不大,如果有专用的压铆机器更好(比如PEM、haeger的。。。。),如果没有,用普冲、折床等都能达到压铆的要求。

网友:
首先确认你选用的五金件是否适合压铆在不锈钢板上,在PEM标准上明确规定了螺钉的硬度与板材硬度的关系,在选用合适板材的基础上,至于用什么机器压铆影响倒不大了,最好选用专业的压铆机(比如PEM,Haeger...)如果没有专用的压铆机,用普冲\折床也能达到压铆的效果

网友:
貌似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2010-02-03):
学习真是个不错的论坛

网友(2010-05-05):
我们公司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如楼主所说,压不紧就要用点焊的方式。
上面的什么液压的压铆机加了也是一样会松的。我们公司就是专用的液压压铆机。
一般的情况是把不锈钢螺钉改成普通的材料。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
洗钢水的浓度太高。可以稀释一下。发白的情况会有改善

网友:
气液压铆机,压不锈钢的铆钉应用SO4类的铆钉

网友:
我们也是用的液压的,没有压不住的情况。

网友(2011-01-24):
还是模具配合的问题。在压铆螺母的头部和圆柱连接处一般有一道小沟槽……这就是模具要解决的问题。另外最好不要用机械冲压机,否则压痕太明显,模具寿命也会减小。有需要联系我:marto_ks@163.com

网友(2011-04-16):
各位大侠请赐教,谢谢!

网友:
白鐵本身硬度就比較硬.一般鐵製鉚釘容易掉落
用白鐵(SUS)材質的鉚釘比較適當.
重點是例:FH4的鉚釘(直徑約3.85MM)沖孔時沖4MM孔徑
鉚釘機問題不是很大

网友(2011-12-29):
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在不锈钢板上打铆钉比较牢固,
请问铆钉的的头部一般就只能是0。5毫米,不能跟板的厚度一样吗,0.5感觉不靠谱吧

网友:
你说应该是压PEM 之类的螺母。
选对了PEM 的型号(M6-X)孔径的大小后再找其他操作原因吧,

网友:
学习了,很受启发!
点焊可以解决吗?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一种种钉机代替压铆,进口设备效果会跟好,国产的一般都不行,进口大概2万左右。个人意见

网友:
压不锈钢板一般用SP系列

网友(2012-01-30):
我感觉有时候开的孔尺寸过大,和铆钉的配合间隙大有关.

网友:
用硬化不锈钢材质的铆钉,SP型号,广泛用于医疗和高级通信行业。铆压在sus304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7-12-13):
首先你的 压铆螺母和压铆螺钉的材质要与 钢板的材质一致 ,要确实是一致的 S(碳钢),CLS(不锈钢),SP(硬化不锈钢), 而且这些对应的最小板厚与压铆螺母的大小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现在我的问题是可以在不锈钢板上把铆钉打平,

是标准的孔径大小吗?

网友C(2019-07-19):
用沉淀硬化性不锈钢材质的压铆件就可以,PEM标号是SP或者BSO4开头的

网友(2019-12-26):
楼主,解决了吗?   好像这个难题解决不了~  硬碰硬压了还是会松

网友(2020-04-23):
不用铆钉,热熔钻头再攻丝,虽然麻烦点,但是美观可靠。

网友:
钣金加工可以找我哦,孔’S 15015162746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沉淀硬化性不锈钢材质的压铆件就可以,PEM标号是SP或者BSO4开头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