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非标的螺丝,想买小型车床---[请教]

楼主(2007-06-26):
我用来加工非标的螺丝,主要经常加工的是M4  M5  M6的。长度一般不会超过30MM外帽直径最小是12的,不会超过18.并且滚花.

材料是不锈钢和钛合金两种

请教各位前辈    哪种小型车床好用并且速度快,价格便宜??

请教了!!

网友:

济南机一CM6125数控车

网友(2009-10-16):
帮顶一下,我刚入行,不懂,呵呵

网友:
如果想省力,又要精度高,我推荐陕西宝鸡的西力 小型精密车床,适合批量生产,就是价格高 150000左右

网友:
2万多数控车就能用了,你不是想要省钱嘛

网友:
你要买通用机床来加工螺钉之类的零件,那你可就赚不到钱了。通用的螺钉类标准件都是用专用设备加工的,你所要的类似产品,平均每分钟加工150个左右。就是非标螺钉也不能价格悬殊太大了,否则市场是不认可的。建议起步阶段先不要买设备,跑一趟扬州和温州找专业标准件厂给你加工,你先挣一点过手费,顺便了解一下标准件厂的专用设备,加工成本和质量控制等等。同时看一下你如果自己建厂加工是否有竞争力,这样风险最小。

网友:
你要买通用机床来加工螺钉之类的零件,那你可就赚不到钱了。通用的螺钉类标准件都是用专用设备加工的,你所要的类似产品,平均每分钟加工150个左右。就是非标螺钉也不能价格悬殊太大了,否则市场是不认可的。建议起步 ...
引用 网友A:

赞同楼上的观点,如果仅仅为了加工这种零件买机床有点浪费了,除非是有大的订单量。

网友:
扬州现在标准件的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
你要买通用机床来加工螺钉之类的零件,那你可就赚不到钱了。通用的螺钉类标准件都是用专用设备加工的,你所要的类似产品,平均每分钟加工150个左右。就是非标螺钉也不能价格悬殊太大了,否则市场是不认可的。建议起步 ...
引用 网友A:
六楼的兄弟,不好意思告诉你,楼主的产品材料都是不锈钢和钛合金,专用设备的话一分钟能打30个就算不错了。当然比车削还是快多了。这种产品通常量也不会太大。军工用的多点。不锈钢的就好一点,但速度也只有常用速度的60%左右。

网友:
如果你还是想用车床加工,就请你在自动车床类去选择,老式的有自动六角车床、手动六角车床、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制专用车床或委托机床厂专为你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