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可控硅主轴伺服单元

楼主(2007-06-27):
直流可控硅主轴伺服单元
序号 故障征兆 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
I) 过速或失速报警(LED1红灯点亮)。
    原因分析: 检测到直流主轴电机的速度太高或检测不到电机速度。

    解决方法:
1. 仔细检查直流主轴电机的测速发电机是否有电压输出。
2. 检查电机的励磁电压是否正常,停止时是13.8V,电流为2.8A,启动时电压为32V,电流为6.8A。

3. 检查控制板上+15V是否正常。

4. 检查接线是否有错误,包括动力线A、H,励磁线J、K。

5. 控制板设定错误,检查是否有维修人员改过短路棒或电位器的设定。

6. 控制板故障,更换控制板,或送FANUC修理。

II) 过电流或失磁报警(LED2点亮)
    原因分析: 电流检测器检测到电机的电流太高或控制板检测到电机没有励磁电流。

    解决方法:
1.检查是否机械卡住,用手盘主轴,应该非常灵活。
2.检查直流主轴电机的线圈电阻是否正常,换向器是否太脏,如果太脏,可用干燥的压缩空气吹干净。

3.检查动力线A,H是否连接牢固。

4.检查励磁线J,K是否连接牢固。

5.检查主回路上的12个可控硅是否有短路的,如果有,更换(注意,一般坏的不止一个,正负之间阻值正常为无穷大)。

6.检查控制板上CH21(励磁电压指令)是否有电压(停止时是2.8V,启动时电压为6.8V)如果无,则更换元件IC16。

7.检查控制板上CH22(同步脉冲)是否有波形,如果无,更换元件HY21 A-OS02/4。

8.更换控制板上元件HY7,8,9,A-0S04(管脚11如果无脉冲,则该A-OS04坏)。

9.检查控制板上+15V是否正常。

10. 检查控制板上元件HY10,11,12 的12,13,14,15管脚是否有脉冲,如果无,则更换该元件A-OS03。

11. 检查控制板上元件HY15,16,17,18的管脚9、10,12、13,15、16间是否有脉冲,如果没有脉冲或脉冲幅值不够,则更换相应元件A-TC02,及HY13,14的A-DV05。

III) 过热或过载报警(LED4点亮)
    原因分析: 1.直流主轴电机热继电器动作。
2.伺服单元内部热继电器动作。

    解决方法:
1. 用手抚摩直流主轴电机的表面,是否很热,如果很热,停机,冷却后开机再看有无报警。
2. 负载太大,查机械负载或切削量是否太大。

3. 观察是否一开机就有报警,如果是,则查控制板CN2是否没有插好,检查电机的热保护开关是否断开,以及单元的热保护开关TH是否断开。

IV) 电机速度达到1160以上就不能再上升了
    原因分析: 1160为电机的调速方式转换点,速度在0-1160时,励磁电流为6.8A恒定,电机主线圈电压由0V-220V变化,电机速度大于1160,则电机主线圈电压为220V恒定,励磁电流从6.8A减小。

    解决方法:
1. 检查电机励磁电压是否正常(按上述方法)。
2. 基本上是控制板的励磁回路故障,可更换IC15,IC16,IC17试一下。

3. 更换控制板。

V) 保险丝熔断
    原因分析: 主回路有短路或绝缘不良引起,或控制板故障引起主回路电流过大,在减速时由于板上的厚膜电路故障引起相间短路。

    解决方法:
1. 检查直流伺服电机的绝缘或主回路的绝缘,如果绝缘电阻小于1M或更小,则更换相应部件。
2. 用万用表检查所有主回路12个可控硅是否有短路,更换相应坏的可控硅。

3. 如果在烧保险的同时有过电流报警,可按上述过电流报警处理方法:8,9,10,11步骤检查。

4. 用万用表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太高,不能超过250V。

5. 更换主控制板。

VI) 电机不转
    原因分析: 系统发出指令后,主轴伺服单元或直流主轴电机不执行,或由于控制板检测到电流偏差值过大,所以等待此偏差值变小。

    解决方法:
1. 观察,给指令后伺服单元出现什么报警,如果是伺服有OVC,则有可能机械卡死。
2. 如果伺服无任何报警,此时应检查各接线或连接插头是否正常,包括电机动力线、电机励磁线、CN1插头,R,S,T三相输入线、CN2插头以及控制板与单元的连接。如果都正常,则更换控制板检查。

3. 检查直流主轴电机的碳刷是否正常,是否接触不好,如果不好或磨损严重,更换碳刷。

4. 检查电机励磁回路或主回路是否有电阻值,如果没有阻值或阻值很大,更换电机。

5. 检查控制板上的CH6是否有电压,正常在点机禁止时是没有电压的,如果有一接近15V的电压,则电流反馈回路故障,更换主回路的电流检测器和控制板上的IC12。

VII) 主轴定向不停止,出现超时报警(机床厂设置的报警)。
    原因分析: 主轴单元没有接收到编码器信号或磁性传感器信号,或系统没有接收到定向完成信号。

    解决方法:
1. 如果是用编码器方式定向,检查编码器信号(在定向板上有PA,*PA,PB,*PB,SC,*SC),正常为方波,如果异常,检查反馈线或编码器是否有损坏,若有则更换。
2. 如果信号都为没有变化,但高低电位正常(如果PA高,*PA为低),则检查连接主轴编码器的皮带是否脱落或断开。

3. 如果是用磁性编码器方式定向,在主轴旋转时,定向板上的绿色指示灯是否交替点亮,如果没有变化,更换磁性传感器。

4. 如果主轴已经停在准停位,但仍然有报警,则定向板未发出定向完成信号,可能是定向板上的继电器坏了,更换。

网友:

呵呵~~~
像是一本内部的维修处理手册啊~~~

网友(2011-12-31):
电工方面还不是学懂,还看不明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