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弯管机,哪个性价比更好?---[请教]

楼主(2007-06-27):
我厂最近接到一个单子,其中很多部件都要求弯管(管子是Q235Φ19*1mm的焊管),由于量比较大,我厂原来一台机械液压弯管机跟本来不及加工,请各位老大推荐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自动弯管机.

网友:

自动弯管机嘛到处都是啦,好象都很成熟的,价格也相差不是很大,大概在CNY28000左右,我们公司前不久进了一台就是,至于是什么厂出的,什么型号我忘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看看。
不过, 我在宁波,你在哪儿?远了的话,还是你自己找好!

网友:

到连支港找,那儿厂家多,多对比,最好自己去看一下生产公司的实力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张家港禾禾公司的——索克,是个台资企业生产的,还不错!

网友(2007-11-26):
要看弯的是铁管还是铜管还是不锈钢管哈,不同的管子,对机器的要求好象不一样,我曾经试过弯铁管的机器拿来弯铜管,结果弯出来的效果不理想。张家港那边的弯管机确实不错,我们公司用的也是张家港那边生产的,一会儿我去看看牌子再告诉你是哪家的,这家公司的产品型号好象比较齐,实力还不错。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张家港华舜机械厂的DW38单头弯管机,是半自动的。该公司有全自动,还有双头的。你自己联系看看吧。不好意思,今天上来看到我早回过这个帖子了,早说了提供信息的,可今天才实现,请原谅!

网友(2008-04-19):
各位大哥,有谁知道张家港禾禾公司的电话吗??

各位大哥,有谁知道张家港禾禾公司的电话吗??

网友(2009-07-10):
我就是做这个设备的13814885280苏州的

网友(点评):
你有弯管机图纸吗

网友(2010-06-11):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做过那些弯管机,上几张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