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英制还是美制,哪家有这种产品?---[图,请教]

楼主(2007-06-27):
我这边有个轴承的尺寸和图片看看高手是不是可以帮忙看一下是英制还是美制,到底是那个牌子才有这种产品,不胜感激!

网友:

Torrington有的,但要进口。

网友(2007-12-10):
压力轴承

网友:
平面推力滚针轴承由带滚针的推力保持架和推力垫圈组成。滚针受到推力保持架的保持和引导。 推力滚针和保
持架组件是推力滚针轴承的主要元件。滚针由辐射状排列的袋囊保持和引导。保持架剖面具有特定形状,使用
淬硬钢带成型。小尺寸保持架采用工业塑料制造。
产品特性
在与不同系列的推力轴承垫圈一起使用时,可为轴承的配置提供许多不同的组合。
相邻零件表面适于作滚道面时可省去垫圈,使设计紧凑,推力滚针轴承采用的滚针和圆柱滚子的圆柱面为修形
面,可减少边缘应力,提高使用寿命。
可选用高精度滚针增加接触长度,使轴承在很小的空间下可获得高载荷能力和高的刚度。
安装组件的轴肩端面和外壳孔底面的尺寸公差、几何精度、刚性、轴向跳动、粗糙度应符合符合国际标准。
主要用途   电梯配件 塑料机械    办公器械 医疗器械    步进电机 减速变速装置    压力转子 健身和运动器材
常用滚针轴承型号
AXK0414TN AXK0515TN AXK 6X17X2 AXK 0619 AXK 6X23X2 AXK7X15X1.5TN AXK 0821TN AXK10X22X2 AXK 1024 AXK
10X27X2.5 AXK 1226TN AXK 1528 AXK16X35X4.762 AXK17X33.5X3 NTA-1220 AXK 2035 AXK 2542/P5 NTA-1828 AXK
30X42X2.5 S3401G-013 AXK 3552 AXK43X65X4.9 AXK 5070 AX 7 15 AX 10 22 7589104 SZ-920 AXW 30 AXW 35
AX 40 60 AX 45 65 SZ-924

网友:
一般推力轴承,国产进口都有,找个经销商给厚度内经和外径先用了看看。

网友:
到处都有的卖啊
平面滚针轴承
你要什么尺寸的我帮你买

网友(2011-12-06):
平面推力滚针轴承,Torrington  有 IKO 也有,想好看不清。国产也有,常州那边都得是。老型号叫88910几,进口的叫AXK  AS。。。

网友(2012-03-27):
LZ:
轴承只有公制和英制,木有美制。

网友:
伊凡版主、锡通大侠
为什么你们要在推力滚针轴承前面加上“平面”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