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产品能用三坐标测量吗?---[请教,如图]

楼主(2007-06-27):
我们现在这个产品是在专用镗床上镗出来的,68    55     47  这三道孔问题不大,因为是同一个镗头镗的,

而47跟40两个孔是分两个镗头镗的,所以47跟40的同轴度不好保证。因此想问下能不能用三坐标量?

) Y I

一台仪器要多少钱?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该零件就很方便了,手动的要便宜30万左右,自动的要看你需要什么规格的,国产的便宜,国内三坐标生产厂家最好的还是青岛的海克斯康,他们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具体规格和价格你可以和他们联系.

楼主:

这么贵啊,我怕我们老总不会买

网友:

用CMM测,肯定是没有问题!!你的产品精度还蛮高的!最好用CMM编个程序来测,减少误差!!
如果想便宜就买个国产的好了!!

楼主:

国产的有哪些便宜点的

网友:

三坐标不可能便宜到哪里,你们如果是做这种单一的产品就设计一套检具,不长期做的话也可以委外测量.

网友:

看了下一般的CMM还是很难保证其精度要求,因为位置度只有0.01mm.可一般的CMM重复性
就有0.004mm,从此位置度可算出其X,Y座标只有0.004mm左右,所以很难保证,建议购买蔡司
的CMM,其精度及重复性都很好,不过价钱也很贵,大约在80万至100多万左右

网友:

我就是做三坐标销售的,如有需要联系QQ:113683558 skype:fisher56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一般的CMM还是很难保证其精度要求,因为位置度只有0.01mm.可一般的CMM重复性
就有0.004mm,从此位置度可算出其X,Y座标只有0.004mm左右,所以很难保证,建议购买蔡司
的CMM,其精度及重复性都很好,不过价钱也很贵,大约在80万至100多万左右

也不要都按照规范上面的来吧,不然有几家的三坐标可以用啊,哈哈

B&S手动机Tesastar价格不到20w,CNC的便宜的30多w就搞定了,不过是青岛组装的,美国原装的会稍贵些

另外也不要吓大家吧,Zeiss现在也便宜的很,776的Vast测头50w差不多了

网友:

手动,HEXAM,334,大约16~18万;
不过建议买自动的好,为后续发展留点余量。

网友:

手动,Dukin,也就二十万左右,精度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是做三座标的

网友(2007-09-27):
咋没人讲用三丰(Mitutoyo)的三坐标测量呢?

咋没人讲用三丰(Mitutoyo)的三坐标测量呢?他的好啊!!!!
你家产品精度那么高!!!你的客户也不见的测得多准,估计也就是将就着过!!!!
       精度要求太高了!!!!!    一般CMM难胜任哟!   建议买进口CMM!国产的烂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丰的多功能测量也能满足要求,20多W左右吧,就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

三丰的多功能测量仪不能用的,在国内的销售量很少。
再说其精度的稳定性很差,也就是说校正之后没多久又需校正;而且对操作者的熟练程度要求很高。根本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的。

网友(2007-11-13):
我觉得不能用三坐标检验,以为你的同轴度是0.01  而作为基准面的垂直度也是0.01,一旦垂直度在上限,同轴度就测不准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8769&extra=page%3D1建议看下这个贴

网友:
我觉得不能用三坐标检验,以为你的同轴度是0.01  而作为基准面的垂直度也是0.01,一旦垂直度在上限,同轴度就测不准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8769&extra=page%3D1建议看下这个贴
-----------------------------------------------------------------------------------
同解

网友:
三丰的多功能测量仪不能用的,在国内的销售量很少。
再说其精度的稳定性很差,也就是说校正之后没多久又需校正;而且对操作者的熟练程度要求很高。根本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的。
--------------------------------------------------------------------------
第一,三丰机器国内销量很少,不知道你是如何得出来的,国内主要的三家就是ziess,三丰和海

稳定性差,给出证明,所有的三坐标基本上都是推荐一年一检验

对操作者的熟练程度要求很高,这个更没谱了,三丰机器就是傻瓜机,全部图形化界面

发表意见前请提供证据!

网友:
aiyusheng身为斑竹说这种话真的是有问题啊,好歹换个马甲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批评!
我想解释的是:我要15楼说的只是多功能测量仪QM-Measure/QM-Data,并非所有三丰的测量仪器。
别的不多说,产品好不好,用过的人自有评价!
特别声明:仅限多功能测量仪!

网友(2008-06-25):
用三坐标测很简单,程序编好的话,一分钟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用三座标测这个很简单,可是三坐标太贵了,我们厂买的进口的,要八十几万呢

网友:
如果公司规模还可以,建议买好点的

网友:
同等的价格看质量 18左右的手动就行了 ,便宜,售后做的也很好
  可以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