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感应淬火变形更小的淬火方法--激光淬火

楼主(2007-06-27):
比感应淬火变形更小的淬火方法--激光淬火

看很多帖子,发现大部分是变形问题.我推荐一下比感应淬火变形小的淬火方法:激光淬火,解决变形问题很有效.

激光淬火采用扫描式淬火,不同与一般的淬火方式.不用冷却介质,它可以实现自冷却淬火(注意和空冷不是一个概念).
输入的能量很集中,几乎就是淬火层加热.从硬化带观察,几乎没有过度和影响区.因此,工件的热量积累非常小.
一般情况下,淬火后,工件都不烫手.这是变形非常小的重要因素.还有,如果静态来看,工件瞬时淬火点只有小手指头那么点儿,这就避免了大面积加热造成的膨胀应力,避免了开裂,这种分时淬火方法,尤其适合那些结构复杂件做局部淬火的情况.

当然,不是说激光淬火就不变形.激光做大面积淬火时,由于组织应力,变形还是存在的.比如薄板,圆盘等.但激光的变形很有规律.可以在具体工艺上优化,控制变形在丝级.
至于工件本身存在应力产生的变形,要仔细分析罗.

激光的加工非常灵活,光照射到的都能淬;
比如:五金模具R角,滑板面,齿圈\齿轮面,花键轴,瓦楞辊齿,缸套壁,机床导轨面,凸轮(外和内槽),弹簧片,轴毂槽;活塞槽,轧辊槽,剪刀刃等等
小批量,大批量均可以.不用设计什么淬火头.周期短极了.

激光淬火一般应用在中碳及铸铁材料.最常见的:45,42CrMo,40Cr,50#,T10A等钢,有HT200,HT250,QT500,QT600等铸铁.
           作为材料,常规整体或表淬可以做的,激光就可以做.(Cr12MoV硬度低些),比常规法高HRC3~5度.
           层深:0.3~1.2mm(与材料的淬透性有关)

同样的技术指标下,激光硬化层比渗碳,高频层耐磨!
原因是激光淬火的M转变为完全的逆向转变,即由里向外产生M.而渗碳或高频只是实现小部分逆转.
因此,激光硬化层表面产生非常大,并且稳定的残余压应力(区别于一般的情况,其使用过程中也保持很大的压力).
具体为什么残余压应力对耐磨由贡献,再讨论!

同时,激光的晶粒很小,很大的位错密度,使硬化层像一个乱麻网,很难撕开.

鄙人致力于激光淬火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在技术上或具体工件的应用上,希望大家多多提看法.

网友:

没有听说过,真长见识。谢谢!!!

网友:

成本如何?

网友:
Re: 比感应淬火变形更小的淬火方法--激光

听起来,是挺不错的,就像3楼说到的,成本如何?激光淬火还是第一次听说,我想它的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吧,可以说简略说说??

网友:
Re: 比感应淬火变形更小的淬火方法--激光

我也是做激光淬火的 ,,但做的是瓦塄辊激光淬火!但是做出来会有5-20个丝的变形!请问有人知道
怎么做才不变形吗 ?

网友:

请楼主继续介绍激光淬火的各方面情况,谢谢了.

网友:

你好
楼主,听到你讲的我很感兴趣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它,来给螺纹退火呢
很有他的成本如何??
一台设备大约要多少钱呢?
等待楼主回复

楼主:

最近忙,好久没来了.我知道的情况和大家分享一下.
设备的成本是150万左右.(除做专机).加工的收费一般按面积收费.0.3~1.5元/CM2不等.
激光处理的优点是:热积累很小,变形很小.一般都是小于2丝.
缺点是有搭接回火.一般零件都是面接触磨损都可以接受.但成型模具和成型精轧辊就不适合.
应用在大件上多.小件上少.小件处理的效率比常规低.
具体的技术介绍可以看看我的相关帖子.

楼上说瓦楞辊的淬火变形问题.我们做激光淬火都控制在2丝.对于修复辊可以做4丝内.
你说的这么大变形情况我还没有见过.你详细介绍一下辊子的制造流程和你淬火方法.讨论一下.

对于螺纹退火,可以实现.激光能淬火,也可以退火.大约能退15HRC.

网友:

我靠  0.05~0.1的变形?
那对我来说等于报废

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空淬火+深冷处理(需要放电加工的零件)
变形不超过0.02

楼主:

楼上是否发错帖子了.

{我靠 0.05~0.1的变形?
那对我来说等于报废}

是指什么呢?
一般激光淬火变形都在2丝内.
可以这样理解:激光淬火本身不会引发变形.只是工件本身存在不平衡应力,激光淬火后,释放了应力而已.

网友(2007-09-01):

我是做激光淬火的 。。但不知道怎么样提高淬火层。我处理速度是1000MM/分钟,,现在我只能做到0.2MM左右,材料是45#的钢材,有哪位大哥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们做瓦楞辊激光淬火都是处理修复辊的,是一个齿一个齿的连续做下去,光斑大小大概是6MM吧。速度是1000MM/秒。。

网友(2009-11-17):
请问各位老师一个圆形薄板棉机锯片材质65锰、20锰硅、50#碳结钢,直径320mm,厚度0.96mm用激光淬火法做锯齿的表面热处理,使硬度、耐磨性大大提高在不变形的情况下谢谢指教qq124356074

网友(2024-05-31):
这种激光淬火的工艺成本和感应淬火对比相差大吗?能不能指导下怎么评估两种工艺的成本,多谢大佬!

网友(2025-06-09):
激光淬火,激光熔覆都是挺不错的工艺,支持